[家电] 拆修亚都超声波加湿器SC-L036

楼主(2020-01-22):
老婆拿来一个加湿器让修,说是出雾量小了,拆开看看,修一下。

加湿器出雾量小,常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所用水质不好,产生水垢,影响换能片(其实就是一个压电陶瓷片)效率,二是风扇转速偏低或停转。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就是换能片本身质量有问题了,如果清洗水垢之后还是不能恢复,那就得更换换能片了,维修店一般都是直接换,他们才不会浪费时间给你清洗呢。

把二项都保养了一下,出雾量基本正常了。

亚都牌超声波加湿器

开关调节旋钮

标识参数

注意事项

出雾导向口

储水箱底部

发现一个异形螺丝

请出论坛神器22合1

找出装上人字头

三个正常的和一个异形的(右边那个)

线路整个布局

电源板

控制调节板

移开控制板,露出风扇和磁控开关

电源及调节开关

黑色的就是风扇

电源变压器,原以为有电压标识呢,但没发现输出电压多少

磁控开关(就是一个干簧管)

双色指示灯(双色二极管)

照一下线束位置,以后好还原

接转下页

楼主:
照一下各个插头位置

控制板移走,只剩电源板和电源及调节开关

控制板与换能片一体

正面,白色是密封圈,中间的就是换能片

磁控开关

双色指示灯

风扇,用于往外吹雾

正面

标识参数

开始准备从这里加油,发现是死的

拆开正面

风叶转子没有卡扣,直接就可以取下

定子线圈

转子风叶一体

风叶正面

要给定子中心加点油

黄油吧,长效

接转下页

楼主:
加油

开始保养换能片

从型号上看,应该是亚都定制的

取下密封圈

看着比较厚实

正面,就是接触水的那面

有少量的水垢

请出无水乙醇(纯酒精99.7%)

先清洗换能片,再清洗一下密封圈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比较脏哟

测一下换能片尺寸

比一般的压电陶瓷片要厚得多

标识也给清洗掉了,原来是黑的,现在成白的了

指示灯有点短,不显眼,加一段导光的

对,就是输液管,剪一段,弄点热熔胶填充

发现导光管作用不太大

还原之后出雾量基本正常,还原过程略

THE END

网友:
到底是加温还是加湿啊?

网友:
加湿器消耗了电能,一部分转化也加了温

网友A:
加湿器加湿器,就是大号雾化器

网友:
同款游标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湿器加湿器,就是大号雾化器

光评论不给加点分呀

网友:
酒精能洗水垢?

网友:
老哥看来在天津~

网友:
这个南方用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评论不给加点分呀

提示不能加了

网友:
哈哈,我这里湿度大,一年中大多基本都在70-90%之间,我买了好几种除湿机在用。

网友:
恭喜朋友完美修复!老婆一定会有奖励哦!

网友:
导光用塑料片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很仔细的拆解

网友:
这款多少钱买的啊?我家的和你这个类似,牌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