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霍尼韦尔FC400B 钨丝 报错灯亮

楼主(2020-01-22):
霍尼韦尔FC400B,我换了钨丝之后,检查灯长亮,净化灯闪烁。运行了一会,检查灯熄灭了,然后净化灯一直亮着···到现在也是净化灯一直亮着,咋回事呢?换钨丝的时候已经清洗干净了。

楼主:
仔细听有啪啪啪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有放电??

网友A:
没有吹干,有点漏电,运行一会就被吹干了,雨天空气潮湿两个灯会一起亮,没什么问题!!

楼主:
是收尾那儿的钨丝断了一节。用之间剩下的钨丝捆接了一段···会有问题么?有2个线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吹干,有点漏电,运行一会就被吹干了,雨天空气潮湿两个灯会一起亮,没什么问题!! ...

早上去看3个灯又亮了····不晓得咋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