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了解下得伟DCD701那个新出的无刷手钻

楼主(2020-01-22):
如题,想入手一把得伟无刷701,手里有博士,威克士131,131感觉不太好,本人维修电工,想搞把小的做点小活,拧拧电气开关螺丝,打打燕尾钉,有时需要在2MM不锈钢板上打打孔等

网友A:
Skil 12v无刷钻 天猫在做活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B:
得伟12v无刷系列不错的,可以入手,最起码握持手感比上插电池的舒服,701不带冲击功能,706是冲击钻。

网友:
我也想入,现在在对比麦太保12v无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伟12v无刷系列不错的,可以入手,最起码握持手感比上插电池的舒服,701不带冲击功能,706是冲击钻。 ...

手感很重要,我买的第一对品牌机就是米沃琪的M12无刷,没两天就被我退了。明明是12V的机器,拿起来比18V的还难受,到现在3节电池放手柄里的我根本不看。现在用makita的新款12V,电池不在握把里的那种。和得伟的比各有千秋。得伟的感觉稍微粗糙一点点,但得伟的灯安装的位置更合理。价钱么,得伟平时折扣就挺大,Makita的就需要努力寻找才能在年节找到类似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很重要,我买的第一对品牌机就是米沃琪的M12无刷,没两天就被我退了。明明是12V的机器,拿起来比18V的 ...

牧田那个信号332?还是481,

楼主:
想入得伟DCD701MD1E,主要是工作,自己家里也捣鼓捣鼓些东西,冲击的话不太需要用,用也就打打6或8膨胀管,6居多,三角钻高速基本没问题,再说还有电锤。701比较小干活手上也轻点,,牧田价格也更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入得伟DCD701MD1E,主要是工作,自己家里也捣鼓捣鼓些东西,冲击的话不太需要用,用也就打打6或8膨胀管, ...

想入手就买吧,淘宝上有一个卖家在卖,盒装零售版的,手上如果有得伟充电器的话就不用再配充电器了,咸鱼上也有很多卖的,比较杂,很多是测试机。也有很多全新的,估计也是流出来的测试机,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得伟12V无刷不错,已经入手两把801了,对冲击批没有抗拒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田那个信号332?还是481,

12V的,当然是332. 字数+字数。

楼主:
得伟的大家都在那入的,四川成都辉明专买?同样四川成都的万贯五金工具商城的也是辉明供货但相同配置价格低几十块可以买吗

网友:
裸机价格基本都是500+,楼主看哪家顺眼买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得伟12v的电池目前有老款和新款两种版本,新款的带电量显示,老款的没有。

楼主:
早上已经看那家顺眼下单了感觉到手会成抚摸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kil 12v无刷钻 天猫在做活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09&extra=page%3D ...

这个牌子 在外国 基本属于二三线品牌  跟卜派 百得是差不多的
外国主流的还是牧田 得伟
小日本就喜欢良民(也叫利优比) 可惜只在日本本土才常见

网友:
买吧,抚摸党表示已经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 在外国 基本属于二三线品牌  跟卜派 百得是差不多的
外国主流的还是牧田 得伟
小日本就喜欢 ...

良明在美国就是低端的代表,一台得伟可以买一大套良明

网友E(2020-02-23):
德伟12V平台的东西不如米沃奇 外观太大了不方便 而且德伟12V系列产品很少 感觉还是米沃奇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伟12V平台的东西不如米沃奇 外观太大了不方便 而且德伟12V系列产品很少 感觉还是米沃奇好点 ...

米沃奇12v很重,手感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得伟好看是好看,但是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