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伪电工请教,漫步者s2.1m音箱坏了

楼主(2020-01-22):
才买s2.1没多久,自己的s2.1m就坏了,估计是卫星音箱接触不良导致的,这个接口有点松,昨晚我又移动了位置,放了会儿歌就不正常了,现在问题是右声道上电就有嗡嗡声,而且发热严重,唯一庆幸的是卫星音箱没烧,而且听歌的话左右声道都有声音

我把它拆了,漫步者s2.1m,不晓得哪里坏了,会不会是功夫芯片?这个tda7379,可是不懂怎么测,手里有万用表,右声道是接到下面7379最左边的两个脚

补充内容 (2020-4-28 10:04):

昨天想着再试试的,结果好了,试听2天一切正常,装好后问题又出现了,我吐。。。。。

右边箱子有10v电压,左边就没有,不在哪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0-5-3 11:34):
换了接喇叭的那个功夫,还是无果,电容用万用表测了几个,感觉没问题的

网友A:
L102和旁边的三极管,看起来已经烧了。

网友B:
可能是右声道自激。你说的发热是喇叭发热?还是功放芯片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右声道自激。你说的发热是喇叭发热?还是功放芯片发热?

对,喇叭发热严重,都有味道了,但是能出声正常,底噪大(就右声道底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02和旁边的三极管,看起来已经烧了。

我量量,这个有胶水,这音响10年了,可能胶水变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喇叭发热严重,都有味道了,但是能出声正常,底噪大(就右声道底噪大) ...

卫星音箱对换声道,如果你描述的“底噪”声音跟着走就是喇叭内部音圈脱落得换一个喇叭。如果声音没走,检查对应 通道的输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电容老化最常见问题

网友:
通电试音,触摸法看看哪个芯片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音箱对换声道,如果你描述的“底噪”声音跟着走就是喇叭内部音圈脱落得换一个喇叭。如果声音没走,检 ...

喇叭没问题,我把右边的换到左边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音箱对换声道,如果你描述的“底噪”声音跟着走就是喇叭内部音圈脱落得换一个喇叭。如果声音没走,检 ...

这个音箱的接线柱有点松,那天移动了位置,导致接触不良,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导致某个地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音箱对换声道,如果你描述的“底噪”声音跟着走就是喇叭内部音圈脱落得换一个喇叭。如果声音没走,检 ...

量了下3和7的电容感觉没问题,右声道不止噪音,还有发热严重

楼主(2020-04-27):
昨天想着再试试的,结果好了,试听2天一切正常,装好后问题又出现了,我吐。。。。。

右边箱子有10v电压,左边就没有,不在哪出问题了

网友D:
这个出现是那个绿色电容失效,修过音箱还是电容问题,少部分是功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想着再试试的,结果好了,试听2天一切正常,装好后问题又出现了,我吐。。。。。

右边箱子有10v电压 ...

引脚脱焊要补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出现是那个绿色电容失效,修过音箱还是电容问题,少部分是功放问题

绿色??都是蓝色的电容啊大哥,我这个音箱是直接接的功放12脚,没有串电容的

网友:
看看芯片脚有没有虚焊,我的漫步者201T遇到过一次嗡嗡响。

网友E:
拆下右声道的输入耦合电容,看右声道是否还有直流电压,如果有 很可能是功放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右声道的输入耦合电容,看右声道是否还有直流电压,如果有 很可能是功放芯片的问题 ...

有道理,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右声道的输入耦合电容,看右声道是否还有直流电压,如果有 很可能是功放芯片的问题 ...

拆了后还是有直流,一开始没有,过几分钟就有了,不是固定电压,今天看的是6v-8v,然后我就换了功放,还是一样的。。。。。播放几分钟就有电压了,功放芯片就变得烫手了

楼主:
准备把电容全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