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阀断裂,说好的全铜呢?

楼主(2020-01-22):
3年前千挑万选的买了接淋浴花洒的2个分水阀,明晃晃的买的“全铜”的,现在断了一个,另一个也出现多条裂纹~全部摇身变锌合金的了!!!

网友A:
这种材质跟全铜,重量掂一下基本就知道了,全铜的有分量多了!

网友:
标的是全铜,但是下单里面应该有选项,锌合金和全铜吧!再仔细看看你的订单快照!

网友:
收到之后用锉刀搓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水碱也太邪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质跟全铜,重量掂一下基本就知道了,全铜的有分量多了!

锌合金,铜合金掂不出来的,还是304的靠谱。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市面上那些小品牌的角阀品质完全不能信任,都标称是全铜,结果用不了几年就断裂,不如买304材质的,至少寿命有保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市面上那些小品牌的角阀品质完全不能信任,都标称是全铜,结果用不了几年就断裂,不如买304 ...

说来说去还是贪便宜了,直接大品牌旗舰店买,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来说去还是贪便宜了,直接大品牌旗舰店买,基本不会有问题。

便宜的肯定没好货,贵的照样不靠谱.........

网友D:
不知道 锌合金,铜合金  测比重 能不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 锌合金,铜合金  测比重 能不能测出来??

手感区别不明显,精确测试密度的话应该有区别的,但是有些难度,它们都不吸磁铁,粗略的磁性测试也无奈,只有用锉和钢锯条刮开电镀看有无铜色最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 锌合金,铜合金  测比重 能不能测出来??

拿个锉刀挫一下就看出来,白色就是锌合金 黄色就是铜

网友:
壁纸刀靠螺纹里面削几刀,铜合金比锌合金硬度高,看颜色发黄的铜合金,银白色就不靠谱了前两年那个九牧的角阀做活动才五六元,看看里面的铸造翻砂颗粒就不可能是锌合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拿个锉刀挫一下就看出来,白色就是锌合金 黄色就是铜

有伤测试,是方便,但事后退换会很麻烦。测密度会好一些,毕竟无损伤。

网友:
这种就算真铜,感觉寿命也不行,铜也容易腐蚀,还是304不锈钢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市面上那些小品牌的角阀品质完全不能信任,都标称是全铜,结果用不了几年就断裂,不如买304 ...

真铜感觉也不是太好,时间长了铜绿也多

网友:
坏了正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关键楼主是感觉上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伤测试,是方便,但事后退换会很麻烦。测密度会好一些,毕竟无损伤。 ...

普通人你哪来的量杯之类的东西,当铜买的,不是铜退货有啥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肯定没好货,贵的照样不靠谱.........

贵的不一定有好货,但是便宜一定没好货

网友:
还是不锈钢的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