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长城ATX电脑电源,看能改可调电源不?

楼主(2020-01-22):
质量还不错,后来台式机买了个康舒电源就把他淘汰了。
芯片是KA7500B ,  LM339。
好像当年还换过输出电容。

网友:
我的长城350P4应该有10年了,现在台机还在用着...

网友:
这个电源就别折腾了,功率太小了。。。

网友:
我都是买二手长城电源用,那种网吧倒下来的,捡着灰少的买(用得少),回来清灰,比那些百元左右新的靠谱

网友:
这个内部构造属于很老的长城了

网友:
功率不大,不过可以先入门学习一下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我第一台电脑是品牌机拆机电源,也是长城,还过比这用数要好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ATX-350P4的,刚把线都焊下来了,有空继续改。

网友A:
找老坛那个不会做菜的坛友吧,猪蹄煮不烂的那个。

网友:
有3、4个类似功率的,12v6、7a,10a的,都直接做改装车载CD家用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老坛那个不会做菜的坛友吧,猪蹄煮不烂的那个。

谢谢了,就怕看的多走弯路

楼主(2020-03-07):
我研究了下,属于长城里中低档的。电流,功率中低下。
求个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0-04-26):
已经改了,反正没有什么技术,最重要的是耐心。

楼主(2020-11-22):
竟然自己还绕了变压器

网友:
改成咋了?展示下学习。

网友:
改的过程才是重点 反倒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