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几年前的迪优美特机顶盒

楼主(2020-01-22):
拆一个几年前的迪优美特机顶盒

整体是这样子的,比现在的机顶盒大,有俩天线,还是铁外壳的,比较厚重。

打开上盖,两块板,绿色部分没说的,就是双色指示灯和红外接收头,没有其他原件,全部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

主板部分,主控是叫rockchip牌子,没大听说过,型号是RK3128,内存是512MB的,存储是8G的

机器外壳反面标识,写的八核GPU是mali400,还不如我13年买的手机mali450GPU,处理器看了是四核,存储是8G,但实际可用为800多MB,坑爹

接口方面,网口,HDMI,USB俩,模拟,两个usb之间有个复位按钮。

板的反面,有存储卡焊接点,有个微动开关。

想刷机来着,网上找不到完全对用型号的机器,找到了类似型号和相同主控的其他型号,问题来了,有的说是短接上图位置的两个点让电脑识别,有的说是按住usb间复位按钮,这个板反面还有一个按钮

比较方,这个盒子配置有限,系统是阿里系统,各种限制,自带软件删不掉,只能降级为出厂版本,上电就会自动把软件更新成最新版,导致盒子严重卡顿,网上说的关闭桌面配置服务器方法不管用,切换不到线下,盒子恢复出厂后,还是不能改成线下,并且adb和usb链接也是默认全关闭,打开后,盒子一旦关机再开机,有全部变关闭,试过路由器里过滤阿里的一些升级网址啥的,不知道是网址换了还是怎么滴,机器还是自己升级安装软件,只剩下刷机一个办法了,目前是不知道短接或按哪个键让电脑能识别硬件,还有就是没找到型号完全对应的刷机包,只找到了主控啥的都一样的,看看万能的坛友有没有办法吧,我佛了

网友A:
买个盒子吧,这盒子能卡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B:
这配置刷完机也装不了几个软件 不root 肯定卡慢

网友C:
迪优美特的,我用过的情况,一般优先反面的按钮,反面没有按钮的,按USB间的按钮。

网友:
3128,当时很多山寨盒子都是这个方案,可以随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盒子吧,这盒子能卡得你怀疑人生

本身没有需求,有一个n1用着,这个是别人给的,遥控器坏了,去买遥控器,没买到,直接买了个新盒子,这个就给我了,我试了下,里边自带软件都还原成出厂的,就挺流畅的,一旦自动升级,就严重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刷完机也装不了几个软件 不root 肯定卡慢

在卸载了自动更新的预装软件后,挺流畅的,但一旦预装软件更新了,就卡顿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迪优美特的,我用过的情况,一般优先反面的按钮,反面没有按钮的,按USB间的按钮。 ...

最初没拆主板,不知道反面有个按钮,其他的短接和usb间按钮都试了,没用,今天发拆机图,就拆了下主板,才发现的小按钮,也确实是用这个按钮刷机

网友D:
今天刚把同配置同样主板拆了,居然TM6天线,F是闪迪,蓝板,配置估计卡死,得到一堆贴片阻容和2个256M内存1片8G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把同配置同样主板拆了,居然TM6天线,F是闪迪,蓝板,配置估计卡死,得到一堆贴片阻容和2个256M内存1 ...

刚刚网上找了精简版固件,只有300MB,刷完就成了安卓4.4系统,比原来阿里系统流畅多了,可以用了,也不会偷偷下载软件了。

网友E:
官网看看有没有安卓版的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看看有没有安卓版的装一下

官网早就进不去了,找了个精简版安卓的固件,低格后刷入了,用安卓替换掉了原来的阿里OS系统。

网友F:
这么大的盒子,这么小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盒子,这么小的电路板。。

嗯,散热倒是不错了

网友G:
额额,我还有这个安卓精简刷机包,刷机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额,我还有这个安卓精简刷机包,刷机很简单的

我刷的是一个300MB的,你的更小吗

网友(2020-07-04):
这么大的盒子,这么小的电路板。。缩水主板坑人了

网友(2023-03-01):
引用 楼主:
我刷的是一个300MB的,你的更小吗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刷机过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早就进不去了,找了个精简版安卓的固件,低格后刷入了,用安卓替换掉了原来的阿里OS系统。 ...

你好,我按住中间按钮,提示找到发现设备,低格时发现不走,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