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捡了一个这个固态,插电脑不识别,求教!

楼主(2020-01-22):
(图片)

网友:
开卡:
1.下载开卡工具(sm2258xt 开卡工具)
2.把ssd接入硬盘盒(最好是jms主控的,识别成功率较高)没有的话就把ssd插到主板SATA口上,并短接“ROM”口
3.解压缩并打开开卡工具,点击“刷新(scan drive)”并直到开卡工具识别出ssd,松开ROM触点的连接。
4.点击“设置(parameter)”进行试调,点击“编辑(edit config)”密码是两个空格。在“选择颗粒(flash select)后点击自动(auto)”扫描颗粒,如果扫描不到,则更换其他版本量产工具。如果扫描到,则选择与你ssd容量相同的颗粒选项(片选,通道都相同的选项)
5.完毕后点击“保存(save config)”开始开卡。
注意:1用SATA口接硬盘时,ROM口最好用镊子短接,开卡前松开ROM口。当然,最好用硬盘盒接硬盘开卡,这样最方便(无需短接ROM口)。
2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颗粒和选项,否则将开卡失败,如果没有开卡经验,不建议尝试强刷固件(这样有可能会“变砖”)。
3其他选项如不是开卡失败,不建议动。

网友A:
下一个开卡工具试试?搜2258xt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开卡工具试试?搜2258xt

不太懂这个,没用过,一会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

这没注意,东西放单位了,有空试试

网友:
看看主控是什么再说

网友C:
下载2258xt开卡软件 短接rom下面两个洞,插电  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2258xt开卡软件 短接rom下面两个洞,插电  开卡

然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这个,没用过,一会百度一下

开卡就是把它重置一下,恢复到出厂状态,只能解决软件问题,需要下载对应的开卡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呢。。。。。。

然后就正常了啊

网友:
短接上机,开卡工具包 => SNK1Y

楼主:
对开卡啥了皮毛都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点的步骤

网友:
你某宝入一个SSD 转接卡 20329C 芯片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卡:
1.下载开卡工具(sm2258xt 开卡工具)
2.把ssd接入硬盘盒(最好是jms主控的,识别成功率较高)没有的 ...

谢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E:
这种闪迪的flash会有code锁吗?

网友F:
分区了么?楼主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区了么?楼主哥哥

短接rom,我的电脑里没有,资源管理器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闪迪的flash会有code锁吗?

不是太懂这个
短接rom,我的电脑里没有,资源管理器里有

楼主:
开卡成功,到最后不太清楚怎么成功了,试啊啊的,有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