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好友送来的东西

楼主(2020-01-22):
朋友说在小区垃圾筒捡到,估计年尾大扫除处理不要丢出来的,特意捡来当是报答我帮修电动自行车,给我随意折腾玩。东西都不错,旧硬盘,一套工具,爆屏平板。这么好的东西也让捡到,真好运气。

工具略有点旧,没有缺失,价钱标签还在,好好的为什么不要?

发现有卡扣断掉,因这个不要?

旧平板背面类肤质料,因老化变得很粘手,十分讨厌这种材质。

500G硬盘,2011年的货,通电有异响,坏的~  有点失落~

先拆开电路板看看,见连通磁头的触点有氧化,估计会有接触不良。

用酒精洗干净触点位置。

再次通电没了异响,用软件测试有一项警告,也许会随时再次挂掉。。。

网友:
好运,不过除了工具,其他都是鸡肋,硬盘可以看看有没有小电影

网友:
不试着恢复一下看看有什么内容真心浪费手艺说不定有个什么门呢。

网友A:
待映射扇区慢格一遍就好了,勉强用用还是可以的,只能说有随时暴毙的可能。我的也是C5黄了,格式化后变成05黄了,当下载盘用了快2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运气不错哦,平板至少能拆芯片做U盘咧

网友:
硬盘备用放点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类肤质料确实让人头痛

网友:
谢谢分享。。。。。我在乎的是硬盘里的小电影,这个要跟坛友们分享的,不能独食啊。。。。。。

网友:
螺丝刀 ,有两套,批头都丢的差不多了

网友:
就这蓝盘容易出毛病

网友:
经典的500G蓝盘销量大故障率相应的很高

网友:
平板换屏,当学习机用应该还可以

网友:
类肤涂层用酒精很好擦掉

网友:
我在回收站得到最大的移动硬盘750G,有点问题还能用,还有2个都只有320G。

网友:
建议先消毒

网友:
硬盘估计用不住~

网友:
工具还不错,不知道为啥要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映射扇区慢格一遍就好了,勉强用用还是可以的,只能说有随时暴毙的可能。我的也是C5黄了,格式化后变成05 ...

希捷的盘有黄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几百G的机械盘低格就算了。。一个盘格下来都要半天。。

网友:
那项警告其实没啥意义。。

网友:
楼主啊
关于硬盘坏扇区的问题

需要你花时间按找到是在哪里坏了才行

~~~~~~~~~~~~~~~
比如是90%的地方有问题
那就,把硬盘分区,80%到100%的地方不要分区就可以了啊
我的老硬盘都是这么处理的
还是挺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