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红白机HVC-003,探究插电视后的竖线问题

楼主(2020-01-23):
表哥以前的,有次把插电视那头脱了,插头没用了就给剪了,然后接上后感觉就各种怪怪的,有次插电视整个屏幕出现竖线。这次想想还是折腾看看,最后发现,问题还是出现在线和电源上,这次接上折腾下线,发现竖线没了,但是横线又来了,动动天线插头,又好了,摆弄摆弄电源插头,好像也好点,觉得两个要是都能换了肯定能好。现在放出照片。以前不懂怎么调频率,只是看表哥插电视就能用,大学以后才发现这样的机器有几种频率。跟着电视微调就给记下来了。

网友A:
是不是有电磁干扰?

网友B:
卡带金手指接触不好

网友:
早期产品,当年300多的时候缠家里买了一个,30年了吧,记得后期产品都是一颗牛屎,

网友C:
你这是山寨的,不过这种连日文字都仿的现在能收到也不容易了

网友D:
人改用A/V输入看看。

早日邻居拿一个来叫看看,也是几十年的老机,因为卡槽已机械变形(邻居自己动手折腾捅坏了)找不到相应的配件叫他拿回去了。

网友E:
机器插槽金手指接触不良,用酒精擦拭试试。我以前把卡上抹些酒精,然后放插槽里多插拔几回屏幕就没有竖线了。
另外,不要用RF,用AV接口接到电视上,效果好很多。黑白电视没AV接口才用RF的。

网友:
这是山寨是红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电磁干扰?

怀疑是,后面试了好几次,感觉还是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带金手指接触不好

用金相砂纸打磨了,竖线什么没了,但是,会有横线,逐行的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山寨的,不过这种连日文字都仿的现在能收到也不容易了

恩,山寨机是用一堆单片机堆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改用A/V输入看看。

早日邻居拿一个来叫看看,也是几十年的老机,因为卡槽已机械变形(邻居自己动手折腾 ...

用过啊,没画面的,怀疑这个AV输入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插槽金手指接触不良,用酒精擦拭试试。我以前把卡上抹些酒精,然后放插槽里多插拔几回屏幕就没有竖线了 ...

哦,我到时候再打磨打磨金手指看看,我用了AV插座以前试过,没画面的,不知道为何。

楼主:
对的,我知道,不然不是一对单片机

楼主:
家里居然有两芯的av线,换了av线,画面清晰度高了,还是有用的,就是竖线怎么搞是个问题,玩起来也不明显,几乎看不到,画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换个9V的电源试一试,一般红白机电源都是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9V的电源试一试,一般红白机电源都是9V的。

10V的,据说好像还不能用开关电源之类,说是干扰大,没人知道呀,正负极我知道是反的‘’

网友:
腻害了,这是儿时的记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山寨机是用一堆单片机堆起来的

里面那些都是DIP集成电路,还不能算作单片机,后期产品用一颗牛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