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到手拆微信收款音箱s2

楼主(2020-01-23):
微信花了66000
积分
换的微信收款音箱s2
到手就拆开看看
里面就是这样子
想加装音频输入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东西怎么使用?绑定微信?还是开蓝牙链接的

网友:
蓝牙直接可以听歌了吧。

网友B:
微信积分怎么换?

网友:
哪里有微信积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积分怎么换?

收款助手—收款有礼—里面兑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使用?绑定微信?还是开蓝牙链接的

自带网络,兑换送两年流量,没有wifi,没有蓝牙,绑定后独立使用,收款秒提示
经常收款的建议用这个,再也不怕漏单
支付宝早就有这种自带网络的收款音箱了

网友:
做生意的人,才换的到有积分

网友C:
看主板貌似预留了蓝牙或者WIFI模块位置,还有SD卡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主板貌似预留了蓝牙或者WIFI模块位置,还有SD卡位置

装上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就是个蓝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主板貌似预留了蓝牙或者WIFI模块位置,还有SD卡位置

我只是想像别人"改支付宝盒加音频输入"那样,在主板上直接飞线接一个音频输入插座,不知道接哪几个点

网友:
先找到功放芯片加

网友:
为何我找不到这个音箱兑换,我也有6万多的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质很破

我一看就知道,虽然我没有

网友:
这个高灵敏度,很好用,也好听,报账听音乐两不误不吃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质很破

音质无所谓,看电视用的,就是不知道接那几个点,几个电容脚都试过了,都不是

网友:
把什么芯片型号特写拍两张吧

网友(2020-03-02):
就这续航能力,改装意义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