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画线路图打样的大佬们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0-01-23):
 最近有点无聊,想做几个车上的领航灯控制模块玩玩,有现成的领航灯板子想直接把电路部分剽窃过来直接放在高位刹车灯上。
请教各位大佬都是用什么软件画线路图?然后印刷pcb输出什么文件? 另外有软件能实现电路仿真么?

网友:
立创PCB,打样还便宜

网友:
画图力创EDA,简单,输出制造文件就是GERBER文件,.ZIP,eda带有仿真但是不会用,仿真有个PROTURS,用过,还有个忘了名字了,

网友:
multisim(好) 和protues(更适合单片机)

网友:
KiCad,使用简单易上手,开源免费,个人制作我是十分推荐这个的,主要还是不需要这么那么复杂的破解,而且不怎么占资源,老电脑应该也可以跑得很欢快。

网友:
我用的 EAGLE ,从线路图到印刷版一条龙,软件也不大,上手简单。

网友:
只会简单的画个电路图用99SE,也可以出打板文件。现在又用上layout6抄板去打板更方便。

网友A:
99se转AD6.9,AD更高版本的对我来说没啥用,而且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AD  PADS 立创EDA都可以啊

网友:
哪个库全用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9se转AD6.9,AD更高版本的对我来说没啥用,而且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高版本都自带中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都自带中文的

只是菜单是中文而且,设置、配置窗口界面里全英文

网友:
画板推荐用立创EDA,免去安装软件的烦恼。一般都是输出Gerber文件。电路仿真用TSPICE

网友:
简单的立创,复杂的kicad

网友:
平时用protel就够了吧

网友:
对于入门diy来说,立创EDA简单易上手,可以共享别人的库,后续直接输出文件用嘉立创打板,或许这就是生态吧!
高阶玩家还是AD

网友:
立创EDA, 可以快速上手,不过有时候有些bug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