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哪款无线中继功能好呀

楼主(2020-01-23):
大家好哪款路由器无线桥接和中继功能好呀

网友:
用的k2p,刷的官改,无线扩展很稳定。

网友:
可以看看华硕的的

网友:
我用AR9331  AR9341  QCA9533的芯片的机器刷openwrt后来中继效果就不错。用百米2一类的CPE或者网桥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K2  或者K2P

网友:
9331改16+64刷极1配diy叠双菱

网友:
能有线就有线的好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款路由器无线桥接和中继功能好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硬改的路由器怎么样都说挺好的

网友:
我有两个路由器,一个是k1,免费撸的,一个是k2.花了五十块大洋,都做过中继,个人感觉k2还没有K1好用,中继的时候,最好用2.4的连上家,然后自己用5g的接受这样更好一些。

网友:
k2p刷的荒野无灯,一直中继

网友:
看需求,方式有很多种,wisp比较常用,有的还可以挂卡中继

网友:
我用的AR9331  、QCA9533的刷WR710和WR802,,,QCA9531的刷美版WR810N(US)有usb和wisp模式

网友:
腾达~还有斐讯~极路由  曾经用过 腾达 ac6 ac9  斐讯 k 1 1s 2 2p 3c   极路由  1  2  3  感觉不错的   ac6   k2p  极路由3

网友(2020-02-24):
百米2很实惠就是固件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