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一台河南有线DVB 怎样破解使用网络看电视

楼主(2020-01-23):
捡了一台河南有线DVB 怎样破解使用网络看电视,现在看图片    就是这种情况。在一个我现在用的是河南移动网光纤的   家中也没有有线电视呀

网友:
有端口控制,基本不可能吧

网友:
这种要广电的网络才能看,因为资源是内网的

网友:
这种是高清互动盒子,分两个网络
1.卡片跟射频线组成直播授权,用射频线通讯,你没有线,这部分没用了
2.网线必须接广电的网,因为资源是内网的,其他网络用不了,也没用了

这种盒子只能通过刷固件,让它变成普通的电视盒子,
不过性能比较低,折腾完,也未必能有好体验

网友:
网络盒子比这个好用多了。

网友:
没用了,拆件吧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网友A:
目测智能卡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智能卡已经坏了。

应该没坏    网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