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是什么玩意?从填单机上拆下来的,似乎是个USB供电器

楼主(2020-01-23):
从填单机上拆下来的,似乎是个USB供电器

网友:
自己动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就是个1托4dc_dc

网友:
DC-DC降压模块,输入8~16V,输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1托4dc_dc

我很赞同哈哈

网友:
两路车充降压电路,组成的4口电源,两颗8引脚小芯片型号被磨掉。

网友:
请问楼主没打磨的芯片是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