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逆变器!!拆开给大家看看,顺便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1-23):
前几天做了个升压器,输出380V直流,拆开给大家看看
驱动板的过载保护没有接上
拆的时候把mos管驱动断开了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正面

驱动板背面

驱动板背面

驱动板背面

左侧的MOS管,共三个

Mos管

Mos管

右侧的MOS管也是三个

Mos管2

Mos管2

看看变压器和两边的MOS管

变压器与Mos

变压器与Mos

输入部分,有一个大电流继电器

输入部分

输入部分

变压器后面的输出部分,全桥整流!
这是驱动板的PCB布线图,芯片是SG3525
驱动板所有的原件
驱动板之后的电路部分
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伙儿,,能不能给驱动板添加PWM空占比控制,还有就是怎么接线可以调节空占比
本人现读瓯海一高,高一生,第一次接触反馈电路,不是很理解芯片的工作原理,请大家指教
以后暑假可能给后级加上EG8010方案,转为50Hz正弦波输出
对提供帮助的兄弟们表示感谢!

整体

整体

变压器输出端

变压器输出端

全桥整流

全桥整流

电路图

电路图

驱动板

驱动板

驱动板电路图

驱动板电路图

网友:
380太高了吧

网友A:
正弦波的前级都是400V直流电压左右的。

网友B:
赞一个!但要注意安全。多学习多实践,虚心学习才能进入更高的境界。

网友C:
有测试过效率吗?效率咋样

网友D:
高压输出加电阻分压驱动个光耦1,2脚,光耦3脚接vcc,4脚接个电阻到3525,1脚反向输入端,1脚再接个下拉,调输出分压比例使输出稳定到311v即可~

网友E:
在读高一生自制逆变器,好!又多一个理科生,将来多一个工程师!

网友:
谢谢分享。。。。此逆变不是彼逆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的前级都是400V直流电压左右的。

那正弦逆变后再,整流不是400了

网友:
能够自己做逆变器,很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正弦逆变后再,整流不是400了

高频正弦波的前级都是400V直流电压再经过EG8010芯片十功率管转换成~220正弦交流电压的。以前有修过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高频正弦波的前级都是400V直流电压再经过EG8010芯片十功率管转换成~220正弦交流电压的。以前有修过正弦波 ...

应该是调制波,再过lc平滑下吧!如果是类似音频放大,效率就低了!我现在的办法是300v直流加变频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输出加电阻分压驱动个光耦1,2脚,光耦3脚接vcc,4脚接个电阻到3525,1脚反向输入端,1脚再接个下拉, ...

请问一下原电路需要改动吗,原来的二脚好像已经接5.1v基准电压了,是不是应该1脚和9脚之间串电阻之后接反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但要注意安全。多学习多实践,虚心学习才能进入更高的境界。

谢谢支持,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测试过效率吗?效率咋样

放学回来发现万用表坏了,暂时还没测试,谢谢支持,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读高一生自制逆变器,好!又多一个理科生,将来多一个工程师!

哈哈哈,确实是理科生,虽然文科不及格,但物化生是永远的校第一名,希望高考的时候我能有所进步哈哈哈

网友:
骚年好好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
自己做逆变,注意安全那!
要那么高电压的直流做什么用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确实是理科生,虽然文科不及格,但物化生是永远的校第一名,希望高考的时候我能有所进步哈哈哈 ...

同是高一哈,必选物理,技术
前天我也做了一个(的壳子)75w的,正好停电时候烙铁用
一放假就离不开烙铁
建议买个成品的,然后加大管子和变压器以及限流,我这个老五店里不到八块买的(估计比你这个驱动板还便宜),好几个芯片了,很复杂的,稳定性估计好很多
楼主的焊工和我一样,都有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调制波,再过lc平滑下吧!如果是类似音频放大,效率就低了!我现在的办法是300v直流加变频器,哈哈 ...

好像是用的D类放大器原理 效率很高有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