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ns问题

楼主(2020-01-23):
dns经常被串改。
使用自动的dns设置,一段时间就被改了,检查发现是dns失效,请联系网络管理员。其他人能用,就我这台不能用,但能上qq。改固定dns后正常。
已经多次了,估计是被攻击或者病毒,有那些无聊的吧。
请教下,这是种什么样的攻击?

网友:
可以的话重新装一下系统吧,用原盘或者自己用原盘做的镜像,网上下载的垃圾软件防不胜防

网友A:
你自动dns,电脑会每次从上一级路由获取dns,但这时候会出现获取的dns不可用,直接固定dns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动dns,电脑会每次从上一级路由获取dns,但这时候会出现获取的dns不可用,直接固定dns就可以啦 ...

上级路由是没动过的,他们也没能力动,如果出问题,应该都有问题,只是我这有问题而已。
可以确定是攻击,而且多次了

网友B:
把域服务器地址输在DNS位置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电脑中毒了。

网友D:
是被人抓了当肉鸡把,这样修改dns的,估计电脑中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域服务器地址输在DNS位置

就是固定dn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电脑中毒了。

不是中毒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被人抓了当肉鸡把,这样修改dns的,估计电脑中毒了

我只能这样说,我这样的肉鸡这块土地上全部都是,我抓到不是一二次了。
现在我的桌面上专门给它们留言了的。
这不会是一般黑客用的,是专业人员用的,各种防护我都有,而且都不起作用,连提示都不会有。
以前还要换下系统,现在我都不防护了,让它来。
只是想知道这是用的什么方式?专门改dn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这样说,我这样的肉鸡这块土地上全部都是,我抓到不是一二次了。
现在我的桌面上专门给它们留言了 ...

不要说修改dns,我看到过只要你的电脑有他的后门程序,他可以给你把硬盘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这样说,我这样的肉鸡这块土地上全部都是,我抓到不是一二次了。
现在我的桌面上专门给它们留言了 ...

防护???
那也只能防一下菜鸡或者死物(一般的木马也只是个死物,除非是精心为目标定制的),
防不了活人的,

就像锁一样,
放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
你非要说那种顶尖的安防的话,
那是什么价格。。。

那个 dns 有什么特殊么?
能不能缩小一下目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说修改dns,我看到过只要你的电脑有他的后门程序,他可以给你把硬盘清了 ...

是的  完全可以,但这个不同
这样说吧   锅内的pc没一台不是在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护???
那也只能防一下菜鸡或者死物(一般的木马也只是个死物,除非是精心为目标定制的),
防不了活 ...

没什么特殊的,就是电信移动的dns,都遇到过,改过后不能浏览网页 下载 ,qq都能用。扫描dns发现国外的有些都能响应,国内的反而大多数没响应,包括附近的电信和移动自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特殊的,就是电信移动的dns,都遇到过,改过后不能浏览网页 下载 ,qq都能用。扫描dns发现国外的有 ...

改一个很难往上做手脚的dns能有什么好处?
这么说的话,
倒不像是病毒什么的干的,

反而,
是不是那些个“安全卫士”类的东西,
给你改了个“更安全”的dn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一个很难往上做手脚的dns能有什么好处?
这么说的话,
倒不像是病毒什么的干的,

“安全卫士”类的东西我从不用,也不是什么误操作类的问题。
他改后浏览器检查提示  dns无响应,要联系运营商之类的。
多次了,我都不想管了。
现在明白华为老大都不用华为的原因了吧,他自己的东西自己最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安全卫士”类的东西我从不用,也不是什么误操作类的问题。
他改后浏览器检查提示  dns无响应,要联系运 ...

那就重装一下呗,
又不难,
只是麻烦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重装一下呗,
又不难,
只是麻烦点儿

现在都懒的管了,等他,看他能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