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什么螺丝刀可以拧下这颗螺丝?

楼主(2020-01-23):
什么螺丝刀可以拧下这颗螺丝?它属于哪种内型的螺丝?数码之家的22合一拆机工具十字qh ooo/qh 00拧转它时 打滑。

网友:
打胶了,,,钳子夹住了试试。。。。。。

网友:
这螺丝上胶了拆之前用烙铁加热一下,现在加热一下估计还能拆下来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打了螺丝胶,加热会好取点

网友:
不取了,只压弹片用。

网友:
一般螺丝批加热一下再拧,应该能取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批头不要太细太尖的。能刚插进去的最好

网友:
光头螺丝!取它干嘛?整体换吧。

网友:
小号十字尖头磨掉一点

网友:
这种螺丝用正好卡住的来拧,一般用ph0是正好的,这样既不伤螺丝也不伤螺丝刀。

网友:
左边pz1右边和下边p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