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轻时自己装的交流电数显电子钟LM8560

楼主(2020-01-23):
         20多岁时候玩的,还有个变压器,不知扔哪了。当时还遇到选错50/60HZ的问题。借用一下网络上的资料。

网友:
老古董,不错的

网友:
我也安装一个,当时很流行的!

网友A:
我9几年的时候也装过一个,好像是LM8561,一个芯片当时35元,好球JB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9几年的时候也装过一个,好像是LM8561,一个芯片当时35元,好球JB贵。

那时35,相当于现在近千了,确实好贵。

网友:
交流电的频率,这个钟应该不会太准吧

网友:
交流的的频率很准的

网友(2020-03-24):
LM8560芯片太老了,搞个基准和单片机也简单着

网友B:
当年装过一个,由于那时电压不稳50HZ频率偏差大电子钟走时不准,还给电子钟加装了晶振和IC电路,楼主应该是50后或60后的吧。

网友:
现在床头还在用和这芯片一样的钟控收音机

网友C(2020-05-19):
引用 网友B:
当年装过一个,由于那时电压不稳50HZ频率偏差大电子钟走时不准,还给电子钟加装了晶振和IC电路,楼主应该是 ...

我解决了这个走时不准的问题哈:
《用ESP8266改造LM8562数字钟互联网校时,比GPS省电,比NTP简单,比BPC快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0928&fpage=3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C:
我解决了这个走时不准的问题哈:
《用ESP8266改造LM8562数字钟互联网校时,比GPS省电,比NTP简单,比BPC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大牛啊,这么早就玩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