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暖炉不加热了,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1-23):
多年前先锋牌的电膜式电暖炉,几乎没用过,摔过一次,不开机了。最近天气冷了,想试着修复使用,但是能力不够,还是没有恢复功能。拆机发现是固定倾倒开关的塑料柱摔断了,恢复后电源指示灯亮了,但是屏幕无显示,所有按键挨个按了一遍也都没反应。目测所有零件均无破损,不清楚这摔了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请大神们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主机正面

内部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只有按键

变压器参数
直接测量初级线圈是1.3几MΩ,次级线圈是8点几Ω。

屏幕正面

屏幕背面

全贴完。谢谢观看,请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的退摔断了,测测变压器的阻值

网友:
变压器初级线圈断了,直接改机械开关吧

网友:
变压器都到M欧了,摔坏了

网友:
变压器出来一定有整流滤波,再稳压,找个差不多的!

网友:
感觉到变压器坏了,换个路由器电源塞进去,看继电器是多少V的,12V吧

网友:
 找一个输出是10.5V的变压器换上。

网友:
测量初级线圈是1.3几MΩ,,,一般是断线了

网友:
变压器没有这么容易摔坏吧,可能脚虚焊,试下线路板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