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龙头弯头过高,如何拆下锯短

楼主(2020-01-23):
各位过年好!
春节到孩子家发现厨房的水龙头太高。影响开窗,想着能否把龙头弯头拆下来,从根部锯掉一块儿,使水龙头整体高度降低,以便窗户能顺利打开。不知是否可行?具体怎么拆下弯头?请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窗户换了吧

网友A:
将水龙头顶接触的部位磨低一点,因为水龙头肯定比窗户先坏;或者看看水龙头底座 洗手台上有没有加了垫片,看能否去除。如果水龙头已经用超过2、3年,直接换新的

网友:
改不了,除非换水龙头

网友:
看什么材料,锯下一截焊接,有不花钱的可以,花钱不如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水龙头顶接触的部位磨低一点,因为水龙头肯定比窗户先坏;或者看看水龙头底座 洗手台上有没有加了垫片, ...

看这厚度材质应该是不锈钢的,很薄一磨肯定坏。
但看这窗口使用频率很低应该是做卫生才开窗,要不应该是当场发现问题整改的,
所以不如等坏了再更换水龙头。

网友:
为毛不把窗户底部磨掉一层呢,这个龙头改不了的,除非换龙头

网友:
不锈钢啊,不能动。窗户改动了又难看;

网友:
厨房平开窗   绝对是有问题

网友:
长疼不如短疼,跟我一样,换窗――>换成平开推拉窗,类似面包车的后侧车门,比如GL8的后侧门。既有平开窗的密封性,又跟推拉窗一样的节约空间。

网友:
除非有搞不锈钢的锯断再焊接。

网友:
这个水龙头是从底部拆的

网友:
龙头下端是固定+旋转部位,怎么能随意截短!
如果扁管是无缝不锈钢材料,尝试硬性向下弯折一点应该可行,管内灌满细沙再行弯折或许会更加可靠。不行的话那就截掉一段再重新焊接吧。

网友:
换个更大的房子

网友:
我之前是因为抽油烟机是传统型的 开不完全窗户,闲鱼出掉,换了个贴墙超薄的那种,原谅我的无知,是小米牌的,跟手机那个小米没啥关系,买来后发现配套各种无法严密连接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京东已经没这个牌子了

网友:
拆水龙头 烧红 重新弯管

网友:
换个水龙头,这个水龙头收起来做备件,以后家里别的水龙头坏了可以换上去。

网友:
水龙头换一个。~

网友:
看像锌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