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钥匙做一个把手

楼主(2020-01-23):
王力的,真垃圾,不知道怎么修复它。

网友:
亚克力、电木、尼龙都可以的。

网友:
氩弧焊点一个柄上去

网友:
电烙铁焊在大功率塑封三极管背面。。

网友:
王力的这种钥匙就这样,通病
建议去配一把新款全铜的,或者自己买钥匙胚子,找配钥匙师傅配,或者自己折腾玩
有能力就焊接上吧,一样用

网友:
不锈钢雨蓬店,让师傅焊个不锈钢板,自己打磨一下

网友:
哈哈,这个我又弄过,用水晶滴胶,结实好用,还能磨成不同的把手形状。

网友:
气焊焊个平垫,实用也方便,分分秒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