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拆修)回收站的12V电池包,一块不能再多了, ・⊥・

楼主(2020-01-23):
『 元作 』锂电钻一套17块,回收站的12V电池包 1块不能再多了。

逛回收站,买一送一,电池算一块。
拆开看看,是不是只能利用电池壳呢?
看到是平推电池包,这个外壳有些用途。

论坛神器拆
拆拆

侧面带供电口

电池LCR18650 1300 MAH ,,,

保护板在里面

这节电池这里断了 。

这样来看保护板带平衡充。

测试电压9.44V,看来电池还没坏。

把这个断开的焊上

测试充电口电压

4.5V ,怎么会这么低。

恒流恒压电源 ,调节到12.6V 。。。这表

用线给电池充电,可是没反应,也许充电口坏了。
这样一节一节充电。

电流也许有些大,杂牌电池怕不行。

调节到2A电流。

电池看来还行,电压到4.19V电流还在1.9A左右 。

三节都充好电,测试充电口的输出电压4.89V ,和之前差不多 ,也许这个口真坏了。

测试电池总电压12.6V  ,,,表的原因 ,应该不到12.6V 。

装壳 ,准备收工。

拧上螺丝。

这款电池包也许用的不多 就故障了 。里面的平衡充线断开了一角 ,焊接上,加压修复。
以后充电看来只有用插口处串充了。
电池虽然质量一般,但当炮灰玩,还是不错的 。
此款电池包PDD 上几块钱。。。这么便宜?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这电锤改一下用在海鲜钻上应该可以

网友:
充电口的输出电压4.89V .也未必是充电口坏了!因为充电口连接到充电电路,不是直连到电池串联的正负极!国产电池的充电电路一般是先经过一个二极管隔离,然后是MOS管限流,再经过一个或并联的两个二极管到电池的正极,所以要拆下保护电路,看看是哪个元件坏了!还有这种国产保护板一般不是平衡充,它只是检测每节的充电电压,某一节电压到了4.2V就停充!

网友A:
万用表样子含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样子含酸点

我也还在用这种,炮灰表,普通够用了,坏了也不可惜。而且多年虐待其实也并没有坏。

网友:
pdf很神奇的哈哈

网友:
10元一块表,偶尔用用还可以。第一块万用表就是这种。后来摔坏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