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从Word文档中批量取值到Excel中去,即邮件合并的逆向操作

楼主(2020-01-23):
Word中有邮件合并工具,可以将Excel表格中的值批量导入Word模板中去,从而批量生成Word文档。但是Word或者Excel都没有逆向操作的工具,即从多个Word中取值,然后生成一个Excel表。Word精灵4.0可以实现此功能,而且提供了三个工具,分别应付三种应用场景。

Word精灵4.0下载:http://excelbbx.net/Word2.htm

导出带下划线的Word内容到Excel:将Word中所有带下划线的内容导出到Excel中,每个Word文档中导出的值放在一行中。如果有100个Word,则导出到Excel后会生成100行数据。

网友:
合同泄露了哟

网友:
是个好东西,但也要有那么多合同要导入才有用。
20个以下都没啥意思。

楼主:
多文档到Excel:从多个Word文件中提取指定的值到Excel中,也可以理解为把多个Word文件的值放在一个表格中,便于统计或查阅。

用法提要:

1)必须所有Word文档的格式完全一致。

2)要提取的值必须在Word的表格中。

3)必须先打开模板文件,且在模板中标示出要提取值的单元格,否则无法提取成功,不需要提取的单元格留空即可。

楼主:
都是虚拟的合同

楼主(2020-03-10):
Word图片批量居中

楼主(2020-04-18):
合并文档,改进版

网友:
我一般都是写程序解决的,原来有现成的吗……

网友:
这么神奇的工具,怪不得我整理文件这么慢

楼主(2020-09-13):
将数值转换成条形码

二维码

楼主(2020-12-16):
批量清除页眉页脚,或者批量添加页码

http://excelbbx.net/Word.htm

楼主:
批量生成表格标题,不管多少可以瞬间完成。

批量生成图片标题。
优秀!

楼主(2022-06-17):
一键生成图片标签 和表格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