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感应灯 太阳能充不进电

楼主(2020-01-23):
这太阳能灯用了半年多,突然晒太阳不能充电了,各位大神,这灯哪里坏了,还能抢救吗?

网友A:
太阳能板、二极管、电池,三选一!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正解了,照 办就是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晒三天只有涨了0.01V:titter:

网友B:
倒着来 先换个电池试试看亮不亮

网友:
很可能是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二极管、电池,三选一!

太阳能板晒太阳时有4v左右的电压,电池是好的,拿充电器充满可以用两天,二极管是要检查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着来 先换个电池试试看亮不亮

电池是好的,充电器可以充电进去

网友:
太阳能直接过二极管给电池充,电池多半挂了

网友C:
二极管左边红线第一个那个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左边红线第一个那个黑的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左边红线第一个那个黑的

太阳能直接过二极管,没有亮度感应了

网友D:
可能是电池饿死了,取下电池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池饿死了,取下电池量一下

电池是好的,拆下来充满电能用两天

网友:
测个太阳能板的短路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好的,拆下来充满电能用两天

俺是安装在卫生间,半个多月充一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