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明家骚气的插排

楼主(2020-01-23):
这个插排买来有一阵子了,今天放假在家好无聊啊。感觉这插排好复杂,简直就是一个小电器,赶紧拆了瞅瞅。

挺帅的哈,很有点分量。

.
这插排除了两个可以常开的插孔外,其他插孔都受控于一个主控插孔。就是说这个主控插孔必须插上电器之后,其他受控插孔才能通电。如果主控插孔空闲了,其他受控插孔就都不带电的,插了也不起作用。

三角形螺丝有点讨厌,得有那种螺丝刀才能拧开。

粗线,不是常见的1mm²,是1.5mm²

一体铜条用的是红铜,还可以吧

有电视信号和网线插孔,这个是带防雷防电涌,不是镀铜是镀金,我擦。2.1A的USB充电,忘拍照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方案。

这个也是镀金

铜条还不错哈,厚0.6mm,宽5.1mm

拆完啦,谢谢观赏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这种电视信号嘛  现在连农村都普及光纤了

网友B:
我觉得网口和电视插口,应该换成功率计表头更实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用这种电视信号嘛  现在连农村都普及光纤了

是呀,那种电视信号应该过时了吧,插排上的那个没啥卵用,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网口和电视插口,应该换成功率计表头更实用一些。

同意,那两样东西完全用不上了,没有使用价值。买这个插排纯粹是看上它用料比较好,还有防浪涌功能。功率记表功能的插排只有再另外买一个。

网友C:
这种主控-受控结构的插座,应该怎么称呼才能搜索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控-受控结构的插座,应该怎么称呼才能搜索的到?

这个称呼很多,好像还没有统一,没法一下子全都搜出来。用“主副 插排”做关键词搜出来的最多,但是大多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意,那两样东西完全用不上了,没有使用价值。买这个插排纯粹是看上它用料比较好,还有防浪涌功能。功率 ...

城里的有线电视不都还是这种插头吗,怎么会过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称呼很多,好像还没有统一,没法一下子全都搜出来。用“主副 插排”做关键词搜出来的最多,但是大多 ...

我试试,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城里的有线电视不都还是这种插头吗,怎么会过时。

是吗,哈哈,不好意思。主要是我很多年没看电视了,还以为现在都是网络的

网友:
带很多功能的来

网友:
当年在这工厂干过一年多苦力,东莞横沥镇

网友:
性价比如何?

楼主:
网线和电视信号线防雷就不说了,一般用不上,反正我是用不上。整体防雷放浪涌,带过载保护,USB2.1A充电,进线1.5平方,一体红铜条,总共才四十包邮,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不过在库房里肯定放了两三年了。但是我买的另一个也是MIG的插排就翻车了,同样1.5平方的线,但是2千瓦的烧水壶只用5分钟就自动断电,每次都这样没道理啊。估计是过载保护出问题了,过于敏感

网友E:
这个插排应该质量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插排应该质量可以的

还可以,用着踏实

网友:
做工还不错 内部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
用料挺扎实的,做工也不错

网友:
有一次去买干线放大器,看到里面有个瓷管状玩意只有一条腿焊在板上,询问老板后另一脚给焊上了,并且告知是防雷放电管,可能无足轻重的吧~所以都漏焊了一脚也照样出厂售卖。

网友:
今天放假在家好无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