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CB115充电器 谁懂帮着看看

楼主(2020-01-23):
在二手市场看到就买了 说不包好坏
打开看到电源线正负极破皮还包着电工胶 之前应该断过线
插电用万用表测充电器正负极脚没有输出 0.几V吧
不懂是不是坏的 还是要插电池才有输出电压
谁懂 帮着看看怎么测好坏

网友:
有的充电器不插电池不输出。

网友A:
这个充电器不插电池是不会亮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不插电池是不会亮灯的

没有电池就测试不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就测试不了吗

有负载也行,18V2A,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负载也行,18V2A,就有输出了

好的 谢谢

网友C:
德伟的112.115,118充电器要插电池才有负载的

网友:
捡到宝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伟的112.115,118充电器要插电池才有负载的

谢谢 没有电池 一直没有动

楼主:
哈哈哈 你想象不到的价格买的 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要是好的确实是捡到宝了

网友:
我有一个好像也是这型号,也是买的二手的,两年了只充了一次电

网友D:
没有电池买来有什么用?难道捡了把葱花,还得去买条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池买来有什么用?难道捡了把葱花,还得去买条鱼?

看到了价一问 不买是勺货 你要遇见百分之百会买

网友(2020-09-11):
楼主,Q108哪儿是个什么规格的原件啊?我手头一个,坏了,估计就这块问题,想修一修,扔了可惜!

网友(2021-04-25):
你好啊可以帮忙看看r31的阻值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你想象不到的价格买的 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要是好的确实是捡到宝了 ...

按二手市场的惯例,给10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价一问 不买是勺货 你要遇见百分之百会买

到底多少钱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底多少钱说说啊。

其实仔细想想,卖1块钱和卖100块钱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了,就算一块钱买来,而且是好的,还得去买电池、买工具,估计没有1000块钱是转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二手市场的惯例,给1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