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啥20v马刀锯体型那么大?

楼主(2020-01-23):
想整个马刀锯,可是为啥20v的机器体积那么大,,我主要是图和电锤什么的电池通用,不用单买电池,可是体积为嘛那么大??
另外,,,马刀锯和角磨机哪个更好用?适用范围更大?

网友:
角磨机范围大,马刀锯破拆用的,震动太大不好用,切割东西还是20v的线锯好用

网友:
哪个牌子的?

网友:
德伟有一款小巧的20V马刀据,个头大一般力量大些,12V博世小马刀也不错。

网友A:
马刀锯的种类不少,如何选择要看用途了,如果经常是干点小活,比如锯个小木条、细树枝、薄木板之类的,而且数量少,用小的马刀锯行了。要是活重,数量大,还是用重型马刀锯效率高,省力。两种我都有,一个是里奇X4,一个是里奇组合机里的小马刀锯,请看图片。那个小马刀锯的效率锯小活连X4的一半都没有,锯重活的话效率不知要低多少倍了,比如锯图片上的20多厘米粗的树干和1吋厚的铝合金板,用X4大约10分钟就行了,用小马刀锯估计2个小时也锯不下来,就算电池充足,人也要累死了。里奇X4还不算太大的,里奇X5更大一些。

网友:
还有,要是切楼上的粗木头和厚铝合金板,角磨机是干不了的,角磨机切铁可以,切木头和铝合金会堵砂轮,而且切厚的东西切割片也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刀锯的种类不少,如何选择要看用途了,如果经常是干点小活,比如锯个小木条、细树枝、薄木板之类的,而且 ...

小的是万用宝吧,不是马刀锯

网友:
角磨机还是不要切木头,对机器不好且危险度极大。角磨机不能切的东西,如果是普通居家非专业使用,就考虑万用宝,迷你直磨雕刻工具和马刀锯,万用宝什么都能处理效率最低活也粗糙,轻度使用,属于有备无患的东西。马刀锯切较粗的木头pvc管之类好用,但横截面不太规整,精细作业还要抛光,小直磨在狭窄空间和针对小物件的切割抛光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的是万用宝吧,不是马刀锯

第三张图:右边,马刀锯。左边,冲击扳手。中上,角钻。中间,万用宝。中下,曲线锯。有两个主机,里奇和良明的,前边的接口通用。

网友:
角磨机还是不要切木头,对机器不好且危险度极大

网友:
个有个的优点,角磨机切铁,马刀锯切木头好点,还有就是马刀锯适合别扭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的是万用宝吧,不是马刀锯

里奇组合机每个工作头的名称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刀锯的种类不少,如何选择要看用途了,如果经常是干点小活,比如锯个小木条、细树枝、薄木板之类的,而且 ...

这个粗细的木头用对了锯条,也就一两分钟的事,米沃奇无刷

网友C:
马刀锯不好用,我有威克士的,不好用,锯木头板用电圆锯或小鹰锯,其他切割用切割机,临时用切割机也行,别装木锯片,用砂轮片凑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刀锯不好用,我有威克士的,不好用,锯木头板用电圆锯或小鹰锯,其他切割用切割机,临时用切割机也行,别 ...

说马刀锯不好用的,主要一是锯不行,二是锯条不行。你说的那些工具锯得了上边图片的26厘米粗的木头和1吋厚的铝板吗?所以有些场合马刀锯还是很有用的。楼上有位说了,锯那个26厘米粗的木头用米沃奇无刷的马刀锯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的锯当然达不到这个速度,主要是锯的行程、力量和速度还不够大,锯条也不是最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里奇组合机每个工作头的名称见下图:

关于那个冲击扳手请教一下,冲击钻、电锤的冲(锤)击功能都是给钻头一个直线(垂直)的撞击力,您这个前部有个90°转弯,怎么形成的冲击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那个冲击扳手请教一下,冲击钻、电锤的冲(锤)击功能都是给钻头一个直线(垂直)的撞击力,您这个前 ...

与冲击钻不同,这个冲击扳手是角向冲击,即在旋转方向有冲击,具体结构没拆开过不大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那个冲击扳手请教一下,冲击钻、电锤的冲(锤)击功能都是给钻头一个直线(垂直)的撞击力,您这个前 ...

电锤(镐)轴向冲击,电扳手径向冲击

网友:
觉得马刀锯挺适合家用的,主要是两点:1.使用范围广,基本上什么都能锯。2.安全,不易伤人。 不像角磨机、电圆锯之类,没经验或不注意容易出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那个冲击扳手请教一下,冲击钻、电锤的冲(锤)击功能都是给钻头一个直线(垂直)的撞击力,您这个前 ...

兄弟再去找找冲击批冲击扳拆机图看看,冲击批冲击扳是切向冲击,冲击完全由T轴和打击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