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表头电压值小数点不亮。

楼主(2020-01-23):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表头电压值小数点不亮。

楼主: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表头电压值小数点不亮了。

网友:
哦豁 650V 这是电动公交车充电器吧!

网友:
小数点不亮看着确实吓人啊

网友:
厂家真会开发,还弄出这么个玩意。
再拆,到屏线可以看见时,单独看看电压小数点供电后亮不亮再说。

网友:
单独点亮试试

网友:
可能是数码管虚焊咯

网友:
用红漆笔点一下,一劳永逸

网友:
表头用这里可惜了;不如送我装到我的可调电源上

网友:
民币,
    这位柿农

网友(2020-03-09):
黑线接错了,黑线接细横对那个点

网友A:
电容下面的那个玻璃管是什么,还有整流二极管一样那个是什么,m币奉上,谢谢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A:
电容下面的那个玻璃管是什么,还有整流二极管一样那个是什么,m币奉上,谢谢 ...

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