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双硬盘如何解决盘符交错?

楼主(2020-01-23):
双硬盘如何解决盘符交错?

网友:
这个问题太初级了,改盘符不会?

网友:
最简单的是先安装一块,搞好了,在安装另外的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交错就交错呗

网友:
如果是MBR分区表,第二块硬盘不要分出主分区,直接扩展分区+逻辑盘,就不会第二块的主分区是D了,当然改盘符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win7: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手动修改盘符

网友:
分个毛线啊 一块硬盘一个盘符 你是台式机吧!

网友:
双物理硬盘的盘符交错通常发生在新装操作系统里,只要进“计算机管理”的“存储”下“磁盘管理”,根据需要修改盘符(如C D E F等)就能解决的。

网友:
XP,,我的电脑右键,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右键点盘符,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

网友:
WIN7 64,  断开从盘(第二块硬盘),先安装系统盘(第一块盘),,系统盘安装好后,再接上第二盘。电脑自己安排盘符顺序,老实人做法,不要去找修改盘符方法,无用,我走过弯路

网友:
改盘符,重装系统时,先挂1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