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洗姥姥用了近20年的插排,解决重大安全问题

楼主(2020-01-24):
去姥姥家看到这个用了近20年的黑白配小插排,连接线太松了感觉随时要拽出来的样子,担心安全问题,果断拆开检查。马上大年三十了,其他不说,也要让人家好好的看电视,千万别来一声BOOM然后电视没画面了。废话不说,赶紧开始。
光看看这小插排的外观就知道有故事了:

友光牌,10a250v

插排背面,熟悉的导轨,当年没有3C,长城认证多见:

拆开看看,做工还说的过去:

输入端的零火线马上就要断掉了,仅靠几根细铜丝勉强连接,线缆根部也没有任何加固,很容易发生危险:

这张图清晰点,接线很玄乎,说不定哪天真出事了,多亏拆了:

内部铜排厚度还是可以的:

铜排松动的地方用胶布加固,用老虎钳紧一紧里面的铜片:

接线端子重新接线,尽量连接牢固不露铜:

插座外壳水洗:

晒干:

铜排装进底壳,输入线加固:

装好壳子,上好螺丝:

拆开插头,里面的线头都是拧上去的,螺丝也丢了:

随身带了烙铁焊锡,二话不说,焊上去:

胶布加固:

合上盖子:

插排终于转危为安,继续为大屁股电视机服役,玩转春晚不断电:

网友A:
我记得这种插板铜条那里不是有弹簧的吗

网友B:
话说,去姥姥家过年,还随身带着烙铁焊锡???

网友:
绕成个疙瘩影响散热啊!

网友:
姥姥级的插排 摔地上很容易坏

网友:
神说,要友光!

网友:
换个插排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种插板铜条那里不是有弹簧的吗

哥哥你说的那个是正经日本原装的那个插座

网友C:
把电视换成led的,省下的电费可以换好多插线板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不可以用,二三十年期都是这样的,移动的少,处理好了一样;
现在安全规范严了,新的插排品种多了,但是未必都是可靠的……

网友:
这样的插排都被我淘汰了,不安全

网友D:
这样的插排要是电木真的不错 不过硬度太高 有些是错塑料的就丢了吧   我现在用的都是公牛或者是正泰 不过用的时间长了真的不如电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插排要是电木真的不错 不过硬度太高 有些是错塑料的就丢了吧   我现在用的都是公牛或者是正泰  ...

怎么公牛的还不是电木的?阻燃还不如这个好?

网友:
我记得这种插排铜片两侧是有弹簧的,这只做工不怎么样。插排内部的线也我喜欢打个结,觉得这样安全高很多,插头处要我也会打个结,你缠上胶带也安全很多了,不过可能会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公牛的还不是电木的?阻燃还不如这个好?

公牛还有电木的 没见过 求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视换成led的,省下的电费可以换好多插线板了

电视机只有LCD、OLED,没有LED,LED用作照明和背光。
这大屁股用的是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都不关,姥姥一开机就直接出画面,现代哪个电视能做到?
关键是这电视姥姥也不怎么看,平均每周观看2~3小时的样子,换成啥都不能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去姥姥家过年,还随身带着烙铁焊锡???

我也注意到这点了!真乃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机只有LCD、OLED,没有LED,LED用作照明和背光。
这大屁股用的是数字有线电视,机顶盒都不关,姥姥一 ...

家里显示器+电信机顶盒没问题

网友:
插头那可以内置一颗220V一3A的PTC自恢复保险电阻,省的下次出现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公牛的还不是电木的?阻燃还不如这个好?

hoho,等上班我给你拍照看看包括你提到的知名品牌原地不动3年后的样子。
插排这东西真要看材料,看品牌可能真坑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