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日产用的航盛互联导航系统主机

楼主(2020-01-24):
年末收购站捡的,USB接口不能用,不知道咋回事,有高手解答吗?先道谢了

网友:
你usb接在哪?

网友:
帮不了,见都没见过

网友:
好东西可以转卖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 BUS就不是正极啊,那个图,旁边18脚不是有个VCC 5V ,接上那个说不定就有电就能认了吧

楼主:
解决了,u盘格式化的问题,只能用fat和fat32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V BUS就不是正极啊,那个图,旁边18脚不是有个VCC 5V ,接上那个说不定就有电就能认了吧 ...

提示插入优盘和接口无关,应该是导航系统找不到默认路径下的执行程序。

网友:
要提供导航系统默认运行路径下执行程序所需要的存储空间
在面板上找找看是否有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插入优盘和接口无关,应该是导航系统找不到默认路径下的执行程序。 ...

哦这样啊,难怪了

网友:
航盛为日产做的主机本身搭配的导航软件相当垃圾,图资更新慢,操作不便,以前航盛用的导航软件好像是台巴子做的,现在不知如何了。
这个主机还支持SONY的AVM(全景影像)系统,高配车才有的了

楼主:
搞定,机器工作电流有点大,静态2.5A

网友:
我看1.5A,关机后多少A?功放片可以扳斜看型号,之后扳回去。我试过

楼主:
打错了,静态1.3A,开机是1.5A左右,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车上的电源一打开,这东西就在耗电.

网友:
我就觉得是格式的问题,只有后期的支持硬盘的新机器才能支持NTFS,现在的U盘又大,用FAT的少了,

网友(2021-05-24):
这个是安卓系统么?

网友(2022-08-12):
功放什么芯片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