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手机无法开机怎么导出数据?

楼主(2020-01-24):
手机型号:360n6pro,系统是安卓8.1

起因:因为卸载预装软件出现故障,导致开机是卡在开机logo界面无法进入系统。如果线刷应该能解决,但是里面的数据就全部都没了,里面有很多照片和视频想要备份出来。

第一次:尝试连接刷机软件进行备份,显示需要usb调试权限,因为卡在开机界面所以没办法。
第二次:想到刷第三方rec然后备份。刷入第三方rec后开机进入recovery,显示检测到为第三方rom,5秒后关机。如果不进入recovery直接开机就会自动恢复官方rec,还是卡在开机界面。
然后,又尝试了9008模式下恢复,参考了
这个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226003/article/details/86542667
和这个http://bbs.intohard.com/thread-364928-1-1.html
结果是:惜败

请问是我哪里操作出错了吗?或者有没有其它途径可以把数据备份出来,求大神赐教!
手机比电脑难太多了,通宵学了一晚上都没弄出来,可是实在不想放弃啊,虽然没有重要资料。
还看到了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5146&fromguid=hot
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有大佬教一教吗T_T

网友:
教训啊,切记,搞系统钱前还是要先备份

网友:
进fastboot,玩ADB行不行?

网友:
你可以登录云存储,进行恢复,

网友A:
对普通人这可难了,丢数据是一定的,丢多少就看个人修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普通人这可难了,丢数据是一定的,丢多少就看个人修为了。

全丢了也就清心了,省得有所牵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丢了也就清心了,省得有所牵挂~

这就是心态。拿得起,放得下。成大事者也!

网友:
全丢了也就清心了,省得有所牵挂~

网友:
没事折腾什么劲,教训来了吧。

网友:
找修手机的,里面的emmc或ufs拆出来飞线上读卡器就出来了

网友:
实在不行,找个会植锡的,把手机的存储芯片做成优盘,插电脑读取

网友:
现在的手机数据都是加密的吧?拆flash读出来也没啥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