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字库读取资料?华为nova青春版主板坏

楼主(2020-01-24):
请教大神,华为nova青春版主板坏,能否把字库换到另一手机上,读取资料?

网友:
华为的好像加密了,不行吧

网友A:
字库和CPU一起换过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和CPU一起换过去才行

谢谢。那能不能把字库转换成U盘读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能不能把字库转换成U盘读资料啊

要看你原来手机的安卓版本,后面的版本开始加密分区了,直接改U盘也没办法读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原来手机的安卓版本,后面的版本开始加密分区了,直接改U盘也没办法读资料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