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热电偶维修

楼主(2020-01-24):
问题,燃气灶可以点火,往往松开按钮即灭,清洗灶头无用,发现触动热电偶线即可改善一段时间,然后依旧恶化。考虑是热电偶插头与燃气阀门插座接触不良。拆开面板后,发现插头松动,用电子清洗剂清洗后,将插头管状接头夹紧,再次复位。修理后已经半年余毛病未复发。总结,发现热电偶故障不要急于更换,首先关注与气阀接口处的接触不良,无动手能力的以及对燃气灶工作原理不了解的人慎之。

网友A:
我有个灶也是,点火后要等个几秒松手才不息。网上买来就这样,还以为本来就这样,看来是故障啊。望图文详细介绍

网友:
热电偶都是合金的,耐腐蚀耐高温,而且还有套管。

灶头的温度很难超过800℃,一般就是600℃左右。

所以楼主的分析是对的,即使工业用热电偶一般也都是接线出问题。

网友:
我家的左边灶也是能点着但不定期灭火哪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灶也是,点火后要等个几秒松手才不息。网上买来就这样,还以为本来就这样,看来是故障啊。望图文详细 ...

等几秒不灭的是正常的,等好久还灭的就不正常了

网友:
煤气灶的热电偶又短又粗,不容易损坏。

网友:
很多热偶是插针插到高温线里面的。

网友B(2020-02-28):
我家的灶头,左边的每次第一次点火,按下旋钮打火几秒钟就可以松手了,但如果中途关火后,灶头余温很高时,再点火就维持不住,一松手就断气。需要按着旋钮坚持一分钟左右再松手,才能维持燃烧。而右侧灶头没有这个毛病,为什么?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灶头,左边的每次第一次点火,按下旋钮打火几秒钟就可以松手了,但如果中途关火后,灶头余温很高时, ...

观察火焰是否离热电偶太近又或太远,甚至那个小孔无火或者火焰太小

网友:
俺家燃气灶是要连续按住数十秒甚至是一分钟才能不断火,不知大神能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