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捡来的奇怪东西 外观像u盘 却是非标接口

楼主(2020-01-24):
外壳已经拆掉了
八脚芯片是24C02
不知能不能改u盘 或者把这个芯片利用一下

网友:
U盘接口不是电源触点会比数据触点长一点的么
这个设计估计容易烧

网友A:
最关键的IC型号你没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IC型号你没拍!

IC型号是24C02
用放大镜看的拍图不清楚

网友:
存储器,没卵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支持这个的U盘主控

网友:
是不是某种加密狗

楼主:
关键接口是非标的 上面8脚芯片是24C02

网友B:
很多一次性耗材上面都装了这类东西。类似墨盒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一次性耗材上面都装了这类东西。类似墨盒啥的

关键是24C02的内容应该很容易读写修改 应该不能起到这种作用

网友:
像是某些设备上的加密狗模块,防止别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支持这个的U盘主控

这是个m或者kb的芯片,没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支持这个的U盘主控

估计有,但不大好找。
问题是24c02只有2k bit即256字节
你打算拿它存什么?

网友:
应该是血糖仪上的

网友C:
你想多了,别说是24C02,就算是24C1024、2048、4096……,又能存得了什么呢

更何况只有一片存储器,电脑怎么能识别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别说是24C02,就算是24C1024、2048、4096……,又能存得了什么呢

更何况只有一片存储器, ...

识别容易吧?内存槽飞4根线就可以啊。

网友:
就因为是长方形的电路板,就说像u盘?

网友:
明显不是U盘,引脚也不对,也没主控,估计是什么专用设备的读取或者写入数据用的。

网友:
存放序列号和时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