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自制电路板驱动一个128*64的液晶屏

楼主(2020-01-24):
电路板制作,为了是把并口驱动改成串口,因为8根连线实在恐怖

算是一个转接板吧

加电,没有数据线连接,可以调节屏幕对比度了

这个屏是一个左右双屏合并一起的,我是先试着写了个测试的驱动,
驱动左半屏,没想到成功了

这就是隔行显示的效果

这是棋盘格的效果

既然就是这么回事,
再把右面屏的片选也加上了,左右屏轮流写入,才能凑一个全屏,
也没字库,写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看看加载图片的效果吧,这就是我的新春祝词的一半!

再试了一下,显示常见字符,这个屏好像没字库,字符也要自己生成!

切换显示屏

最后加上了背光

本来两句算一联了,现在就一句

最后呢,辞旧迎新之际呢,送大家一副对联吧,送M咱也送不起了

上联

下联

哈哈,就差横批了,不这里要改成竖批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无名鼠辈,只想在新的一年里自求平安是福了,毕竟显贵的猪君是少数!
哈哈,您是鼠辈还是诸君呢?

网友:
三个黑膏药肯定是自带字库,BASCOM单片机驱动最简单,才几句。

网友:
真羡慕这么有空闲的时间来折腾玩

网友A:
那啥,串并口转换不是屏上有跳线吗,还用得着专门做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啥,串并口转换不是屏上有跳线吗,还用得着专门做个板?

这个就不支持串口,好像

网友:
鼠辈鼠辈,平安平安

楼主:
鼠辈,哪里走!

网友:
到处找点廉价的拆机屏来玩,羡慕

网友:
得空我也去门口收破烂那里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