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想不到9102还有生产寨板的。。摆渡者山寨安卓平板拆机

楼主(2020-01-24):
前几天亲戚送来一个平板让我帮他换下外屏。。

看着屏幕挺大的,10.1英寸屏幕。。

外屏碎了,不能触摸。连接OTG鼠标操控。
锁屏界面看着像是安卓4.0时期的解锁样式。

解锁之后打开关于平板电脑。型号中文名字就是摆渡者,开机动画显示的中文名称。

安卓8.1.。。去TMD的,,这界面那可能这么高版本。。
狂击Android版本之后,先显示K,一看就是Android4.4.。
Android4.4现在大多数最的软件都不支持了。。

看一下其他参数。。

运行内存8G。。。肯定假的

闪存存储64G?这个暂时不确定,多半假的。。

下个检测软件看下。

CPU  MT6582,寨板都用联发科。。不过8核心??这玩意也就4核心,好几年前的手机SOC了,不支持4G。

运行内存1GB,,lpddr3的。。不过闪存还是检测出来是64G,差点就信了,哪有1+64这种配置。。

其他参数,屏幕分辨率这么高?

下面拆机看下。。

一流的寨板做工。。。双卡双待,极为先进的SD插槽和耳机孔。

电池显示制造日期2019.3.8.。19年竟然还有这种平板生产。。惊了

看下主板,设计简洁,
主板型号ZL10_MB_V2.0
百度了一下有V1.2版本的,硬件基本一样。

电池麦克风喇叭啥的全用焊接,牢固。。

揭开它的屏蔽罩。。MT6582V,,三星1GB运行内存,金?16G闪存。。
应该都是拆机片。。

其实这主板背面直接写着1+16G,,忘了拍了。。

真心想不到2019年还有制造这么低性能的平板电脑,1GB拿来看在线视频都卡。
奸商为了挣钱也是改运行内存,闪存大小,和安卓版本号。
想起了前段时间论坛有个人卖6+128G,8+128g山寨手机,399还是299来着,又不放检测图,估计就是这种类型的坑吧。

最后哪位大佬有这个平板的固件包,安卓5.1的,或者固件吧账号,看见固件吧有这个固件。。

网友A:
最大的好处容易调出root权限,缺点配置不够。我的两部旧华为平板虽然配置够,但都是root权限失败。

网友B:
ARM Cortex-A7? 笑死我了,同频下这个核心能被STM32吊打。整个系统性能怕是连树莓派二代都比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 Cortex-A7? 笑死我了,同频下这个核心能被STM32吊打。整个系统性能怕是连树莓派二代都比不过。 ...

比树莓派二代还是要强点吧。。毕竟频率高一些。这soc是刚出四核那会的,反正挺垃圾的,没想到2019年竟然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好处容易调出root权限,缺点配置不够。我的两部旧华为平板虽然配置够,但都是root权限失败。 ...

root权限确实好弄,但是卡的一批,拿来也没啥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 Cortex-A7? 笑死我了,同频下这个核心能被STM32吊打。整个系统性能怕是连树莓派二代都比不过。 ...

cortex-a被 cortex-m 吊打,,说得太夸张发吧

这样配置的平板拿来玩老游戏,或看看视频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rtex-a被 cortex-m 吊打,,说得太夸张发吧

这样配置的平板拿来玩老游戏,或看看视频还是可以 ...

消息有点误差,不是吊打,是并驾齐驱都已经沦落到跟ARM开发板比了吗。
STM32早就性能升级了一大截,醒醒,大清亡了!
STM32MP157 microprocessors are based on the flexible architecture of a dual Arm® Cortex®-A7 core running at 650 MHz and the high-performance Cortex®-M4 at 209 MHz combined with a dedicated 3D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and MIPI-DSI display interface and a CAN FD interfac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accelerate 3D graphics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GUI), menu displays or animations, the STM32MP157 3D OpenGL ES 2.0 graphics engine [LL1] works together with an optimized software stack design for industry-standard APIs with support for Android™ and Linux® embedded development platforms.
我等着ST公司把Cortex-A15塞进自家芯片里的那一天,到时候估计还是有丧心病狂的A7核心的寨板。

网友:
发哥公司的cpu芯片,基本都是配套系统版本卖的,就是cpu芯片基本就是只有当代销售时候的系统版本,所以你这个想找5.1系统的估计很难,国内某几家“大公司”还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做手机,我已经中过招,而且那个ui就是一个坑,为什么砍手出名,也是因此而来。
虽然粗粮和爱国手机竞争,但是起码版本更新在国内算得上良心了。虽然安卓出名的硬件不变的情况,版本更新一个大版基本卡,2个大版的基本卡的放弃,但是这是系统问题不是企业问题。。。

网友:
很多奇怪的平板固件你搜不到的,你去淘宝问问吧。
前几天我才去淘宝出了40块买固件,一个联想的平板刷的定制固件需要刷通用固件才能安装软件。

网友:
看起来还有一个sim卡套被卡在里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树莓派二代还是要强点吧。。毕竟频率高一些。这soc是刚出四核那会的,反正挺垃圾的,没想到2019年竟然 ...

很多行业应用和亚非拉还在用类似的东西,包括还有四核A9+安卓4.3的点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行业应用和亚非拉还在用类似的东西,包括还有四核A9+安卓4.3的点菜机 ...

关键是这个明显不是这种类型啊。。虚假参数,没有一点专用软件和优化

网友:
多多那里不是有很多卖的吗?

网友E:
楼主刚要金士顿结果懵b了,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ortex-a被 cortex-m 吊打,,说得太夸张发吧

这样配置的平板拿来玩老游戏,或看看视频还是可以 ...

还玩老游戏?看视频??开机都能自己卡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刚要金士顿结果懵b了,金?

对,本想打金士顿,认真一瞧,不认识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玩老游戏?看视频??开机都能自己卡死吧

不至于,毕竟当年1G也是大内存了!当年能干的现在一样能干,只不过需要老版本的软件

网友:
还不错啊,便宜,JD上卖428

网友:
我还花了280元买了一个呢。就当买个带触摸功能的10寸屏幕,还自带驱动板,自带wifi‘。除了买个这个山寨机,我还真想不到有什么更经济的方法了。

挂在门口,操作家里所有的智能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明显不是这种类型啊。。虚假参数,没有一点专用软件和优化

还有4G连接的标识也是山寨的。虽然我没有买500多元的4G板,但是最上面的网络标识显示4G。

据我实测,使用数据连接的时候,下载速度不超过7k/s,估计是EDGE。

如果花了双倍的价格买了4G版本的,不知道是纯粹智商税,还是真的有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