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拍拍乐”游戏机的屏幕不亮了

楼主(2020-01-24):
把游戏机里的电源线、屏幕输出线,重新接出来到一个电脑屏幕上,正常显示。说明屏幕出了问题。
是这块京东方的HT17E13-100的屏幕坏了吗?怎么测试它是好是坏呢?
它输出有2个接口(BE7、BED,都是红、白色)连接到电源板的白色插口里。但由于连接处的角度比较狭窄,我在取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它们分别是连接这4个白色插口的哪一个里面,求高手指导!
我想知道这块京东方的HT17E13-100的屏幕的两个接口BE7、BED是什么定义?色差信号?还是?另外两个没插的绿黑接口是什么
它和输出信号的那块小PCB板子连接的那个多头排线(就是用两根黑胶带固定的那根线),是纯粹输出信号的吗?还是也提供电源?
谢谢!

网友:
这两个是背光灯管电源线,没有极性,随便插,看你的情况应该是背光电路挂了

网友:
那是背光LCD灯管的引线,就近接上去就行了反了插不进去。开机后用手电照射屏幕,能看到图像的话就是背光有问题,检查高压或LCD灯管。有背光但无图像是屏幕问题

网友:
接屏线 使用手电筒照射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有就是暗屏,改led或者换灯管都可以,风险较大
屏幕没图像,换个屏吧

网友:
这种背光灯管烧了也不会亮,开机用灯照着看面板有没有画面

楼主(2020-03-21):
网上买了一块同型号屏幕 一块同型号电源板 换上 屏幕还是不亮?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