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问题是最操蛋的。

楼主(2020-01-24):
大过年旧电脑又给我脸色看。一开机没听到滴一声,心理很是不安,果然进入系统看着一切正常,鼠标却失灵了,一按键盘直接黑屏。
再开机再也起不来,无报警。
最小系统化也没用一样无报警,心想完蛋了,搞不好又是内存问题。
清洁金手指跟内存槽,插上后显示几行奇怪英文就不动了(主板型号版本之类信息,但非正常状态自检信息)猜测是核显问题。
核显用内存还是内存问题然后发现插单条正常了,双条就黑屏,四个槽双内存组合花了半个小时测试挨个插了遍,最后终于双条都能用了。
要是服务器16槽16内存那组合非玩死人不可。

网友A:
我帮我同事买过志强的机器,都烦死我了,隔三差五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我同事买过志强的机器,都烦死我了,隔三差五有问题

内存跟我有仇一样,京东内存到手直接坏一条,这机率都让我遇上了。

网友B:
所以单条内存才是王道,随便插,什么双通道的我根本不管。

网友C:
买好点的内存吧,差的内存就会有兼容问题,另外最好成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单条内存才是王道,随便插,什么双通道的我根本不管。

独显跟牙膏厂核显单条王道
AMD核显还是双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好点的内存吧,差的内存就会有兼容问题,另外最好成对买

十铨也算正规牌子,还是同型号两条,并不是混插。

网友:
不是同一牌子的内存,没找出是内存问题还是插槽问题

网友:
1,主板要正规,2内存要正规。

我电脑是2009年的,2012年换了4G*2的金士顿,当时刚好便宜。

这么多年一次问题都没出过。

同2012年5月份的换的固态都3万小时了,不要说我用的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铨也算正规牌子,还是同型号两条,并不是混插。

这也算正规牌子?不是有个牌子就算正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铨也算正规牌子,还是同型号两条,并不是混插。

真没听说过这个品牌

网友:
这些年一直用金泰克内存还算不错,很少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算正规牌子?不是有个牌子就算正规的

华硕联名认证杂牌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没听说过这个品牌

图吧卡吧算比较火的牌,还终身质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算正规牌子?不是有个牌子就算正规的

有自己颗粒厂的,这世界上没几个牌子,十全是其中之一。

网友E:
电脑也会“衰老”,怪毛病多的是。我办公用的电脑 09 年的,联想商务机,原装内存,出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是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也做不到每天八小时连用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也会“衰老”,怪毛病多的是。我办公用的电脑 09 年的,联想商务机,原装内存,出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

修过好几台旧电脑全是重插内存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修过好几台旧电脑全是重插内存解决的。

重插以后,过段时间又出问题,再换一个插槽组合可能又好使了直到哪天彻底瘫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插以后,过段时间又出问题,再换一个插槽组合可能又好使了直到哪天彻底瘫痪 ...

所以内存问题是最操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铨也算正规牌子,还是同型号两条,并不是混插。

中低端的十铨全是大S颗粒,质量要看运气。这就是十铨在牌子货里面最便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