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服务器 增添内存容量 要不要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2020-01-24):
服务器 增添内存容量,要不要重新安装系统??

据说,当年 Windows NT 的时代,服务器 增加 CPU 数量,是要重做系统的。内存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早就不需要了,除非你装的是古董的32位系统,换4g以上内存需要装64位

网友:
不需要的,直接换CPU都不用。换平台可能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不需要了,除非你装的是古董的32位系统,换4g以上内存需要装64位

服务器32位系统支持4G以上内存。2003和2008还有32位的,之后的系统只有64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32位系统支持4G以上内存。2003和2008还有32位的,之后的系统只有64位了。 ...

你说的是基于多numa节点的内存分配,实际上没办法调用,光识别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基于多numa节点的内存分配,实际上没办法调用,光识别有什么用

不是,NUMA也是多CPU的,我说的是针对普通的2003server 32位版本的系统支持4G以上的内存,具体是到32还是64不太记得了,而且跟版本还有关系,标准版和企业版最大支持就不同。具体可以百度。BAIDU如下
在Windows Server 2003中,各版本支持的最大内存如下:
==================================================
标准版的 32位版本支持4GB RAM,64位版本最高可支持 32 GB RAM。

企业版的 32 位版本最高可支持32 GB RAM, 64 位版本支持 1 TB RAM

数据中心版的 32 位版本支持 64 GB RAM, 64 位版本支持 1 TB RAM

WEB版最高可支持2G 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普通的2003server版本的系统支持32位以上的内存,具体是到32还是64不太记得了,而且跟版本还有关系 ...

03r2版本后支持,企业版本。
但是只是能让你认到那么多的内存。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内存映射址是死的,内存映射的地址范围决定你的应用程序能使用多少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r2版本后支持,企业版本。
但是只是能让你认到那么多的内存。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内存映射址是死的,内 ...

你没用过就不要这样说,超过4G的时候程序都是能正常用的。你可以虚拟机试下就知道了。否则就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用过就不要这样说,超过4G的时候程序都是能正常用的。你可以虚拟机试下就知道了。否则就完全没有存在 ...

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多节点吧。
numa调用是两码事情。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加内存还需要重装系统,志强的玩过好几次了,都不用重新装系统

网友:
变换内存,是不需要重装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