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种字库能转存储卡或改U盘吗?

楼主(2020-01-24):
拆到个这个颗粒,好像是16G的,没找到改这个的教程

网友:
当然可以 ns1081的板有这种脚位的 淘宝搜吧 221脚位好像是

网友:
U盘好像直接有卖,找找~~

网友A:
请输入标题

网友:
你买主控板的钱加运费都够新U盘了,除非有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输入标题

怎么有颗粒上有两个vcc,接任意一个都行吗?还是两个都得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