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猪年最后一天,拆修博派绅K2189头灯

楼主(2020-01-24):
猪年的大年三十。我在值班。顺便修几个头灯。有好几个,拼拼凑凑。主要就是电路、灯头、开关

其中一个样子

灯头

电池盒及电路在脑袋后面的

电路

蓝色线是充电接口,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充电不能用5V,要用4.2V。
下面是LED正负极和KEY

主芯片是CX2812,后面有介绍

输出用了一个P—MOS管,这也是易坏的。

灯头

灯头一家

这个还是很厚的

楼下修理:换PMOS、换灯珠、拼个开关

楼主:
一、P沟道MOS管,经常烧,手头没有原型号,随便找了个试试
换上,可以工作,有一点热

二、灯珠
准备用1W暖白色

结果散热片太厚,聚焦不好,再换个薄散热片

测试可以,上导热

由于灯珠高了,这个碗只能反着装了

测试正常

高亮时电压

半亮时电压

三、加开关
原来的开关不见了,找了个破耳机上的,拆掉没用的,只留下开关

改造盒子

测试下学

704伺候

五花大绑

充电中

后面有资料

网友:
看到修了哦

楼主:
修好的样子

头前面有大灯,后脑勺也有一个指示

电路

这货半亮是频闪严重

CX2812资料
  CX2812是一款专用LED手电筒,设计的专用集成电路,采用最先进的控制技术和宽电压设计方案,工作电压可达2.5V-5.5V之高.加强了IC的持久耐用.本IC具有全亮、半亮、快闪、慢闪和SOS功能,多种模式可控,也可通外扩电流,控制3W或3W以下的LED灯。
用途:主要用于大功率LED手电筒灯和其它灯具中.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2.5V-5.5V
※工作电流:小于1mA
※工作温度:≤85℃
※最大静态功耗:0.5UA
※最大输出电流:10Ma
※封装型式:SOP-8

引脚功能说明:
1:L1端:信号输出端.(灯亮负输出)
2:L2端:信号输出端.(灯亮负输出)
3: L3端:信号输出端.(灯亮负输出)
4:GND端:电源负端.
5: OPT1端:模式选择
6: OPT2端:模式选择
7: KEY端:轻触开关的触发脚
8: VDD端:电源正端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新春快乐!!

楼主:
这个插队及快了

网友:
电池在后面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
电流在减少一点最好。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

网友:
新春快乐!平安!

网友:
铝灯头,还可以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
鼠年快乐,新年大吉

网友:
新春快乐,看样子灯仓挺厚实

网友:
不是恒流驱动(一个档位开关,一片场效应管),原来的很像T6灯珠,不知道是不是CREE的。

网友:
修修又可以用了

网友:
捡了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灯珠高了会影响对焦大小

网友(2020-03-01):
头等不错,就是有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