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笔记本电脑里拆的电池做电动螺丝刀的电池可以吗?

楼主(2020-01-24):
12V的电动螺丝刀,电池基本挂了,有些老笔记本上拆的电池,不知道放电倍率够不够?测了下电动螺丝刀最大电流有3A多

网友A:
不够的空载3A多启动得有十几A带负载电流也不小的

网友:
不行的,电动工具的电芯都是动力芯,高倍率的。

网友:
可以的,我的12伏充电钻就用了笔记本电池,4并3串。

网友B:
怎么不行,无非就是力气小点而已。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单串肯定不行,只能若干并联解决,具体并多少,试了才知道。

网友:
要是新的笔记本电池还可以,挂了的,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的空载3A多启动得有十几A带负载电流也不小的

估计也是,看来还得开年买动力电芯才行

网友:
10A放电的就可以了,笔记本一般是容量型,1C放电差不多,放电太大了容易发热

网友C:
某宝有一些2500MAH左右,号称5C放电的,才6块多钱一个,不知道好不好用,年后准备撸几个给我的29元电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一些2500MAH左右,号称5C放电的,才6块多钱一个,不知道好不好用,年后准备撸几个给我的29元电钻试试 ...

看到了,不知道靠不靠谱,年后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行,无非就是力气小点而已。

不但是力气小的问题,我现在也是用的还是普通动力电池,启动的时候保护板时不时就保护了,要慢慢启动才行,因为非大电流动力电池强险大电流工作时压降很大 保护板会判断没电了保护不输出,无奈我只能放电不过板,造成经常过放电,好在用的少电池也多,不值钱,无所谓

网友:
估计力气小

网友D:
其实可以的,电动螺丝刀而已,不是电钻,最多是电池发热力气小一点,凑合着用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的,电动螺丝刀而已,不是电钻,最多是电池发热力气小一点,凑合着用是可以的 ...

然后就是用几次电池报废的下场,算了,不折腾了,等快递恢复了看看动力锂电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