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电池板的疑问

楼主(2020-01-24):
太阳能电池板的疑问。今天  偶的几块坏的电池板   检测后发现板正负363欧姆左右  不论板子大小     在12w我的LED灯下测试电压都在0.77v左右      正反两面同时照射灯光电压可达0.91v   问难道板子双面都会见光发电吗

网友:
电压这东西不准的,我试过阳光下4V却带不动一个小马达。
漏液9V电池测出过有9V+,实际一点电都没有。

网友:
156多晶片子,不是太阳能电池板,这是片子,单片0.5v计算吧,未封装,很脆弱,自己想焊接好不容易。

网友:
双面照射应该比单面照射发电电流更大一些,只不过双面照射结构不好设计,太阳光下每片才毫安级电流。

网友:
这个是封装前的板,两面见光都能发电正常呀

楼主:
知道了原来如此

网友:
,你这个是在哪里撬的,都弄坏了。。。。

楼主:
从盒子里面掉出来   都摔坏了100张    可惜了

网友:
这都成碎片了,还是算了吧

网友:
怎么能摔这么烂,好可惜

网友A:
应该可以切出点面积大的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切出点面积大的来玩

老张会玩儿这个?

网友:
要是有工具的话可以尽量切割几个稍微完整的片子焊线

楼主:
关键是无法切割     没激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