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各种老旧TF卡速度大比拼

楼主(2020-01-24):
大年三十,闲着没事干,说边找了几张旧卡,简单测个速,看谁速度最慢
测试顺序:1.诺基亚1GB   2.威刚4GB   3.某士顿8GB
话不多说,上图
四张待测卡

说明:本来想把那张老闪迪给测一下,结果报废了
测试工具是一个之前拆过的牛屎读卡器,另一个是主板上自带的SD卡读卡器再用TF转SD的卡套

前几幅图是用卡套转接的

后三幅是用牛屎读卡器测的

期间有一次假掉盘,读写失败了

看速度就知道那张某士顿是TLC
速度起伏特别大,检测器捕捉了真相
其他的都是MLC
速度差很大
这个我不用说
有两个严重问题
具体是啥你们心底清楚
在这里我要批评牛屎王川宇牌的读卡器
速度倒不至于像这个杂牌读卡器一样
关键是质量,TM没读几次卡就读不了卡了
2.0的接口,质量堪忧,现在是退款退货,直接没法用
唉......

欢迎砸币!

.

网友A:
结果是川宇读卡器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川宇读卡器质量不行?

是杂牌读卡器不行,川宇的也很次

网友B:
TF卡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都让商家做烂了!

网友C:
读卡器我现在只用SSK的,最早也买过各种杂牌,贪便宜,坏的快。

网友D:
我手里4-5张 金士顿的TF卡用3.0读卡器插在电脑3.0接口下测速有84 85-左右 还是16GB C1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4-5张 金士顿的TF卡用3.0读卡器插在电脑3.0接口下测速有84 85-左右 还是16GB C10 的 ...

读取速度吧,某士顿写入没这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都让商家做烂了!

的确如此

楼主(2020-04-22):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我现在只用SSK的,最早也买过各种杂牌,贪便宜,坏的快。

优越者的USB3.0读卡器
GL3224主控的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