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年初一第一帖 拆12V1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1-25):
光猫电源,螺丝固定的结构,可无损拆开, wechat_upload15798839895e2b1dd536ecd

wechat_upload15798839905e2b1dd61faee

wechat_upload15798839905e2b1dd6ac99f

有保险丝,压敏电阻,但省略了Y电容,
wechat_upload15798839915e2b1dd750ce0

π形初级滤波,2只400v12uf电解,
wechat_upload15798839915e2b1dd7e5571

输出整流16V1500uf电解,共模电感,
wechat_upload15798839935e2b1dd94c374

背面8脚电源管理芯片,型号实在拍不清

wechat_upload15798839925e2b1dd89c963
wechat_upload15798839945e2b1dda1e1f5

end

楼主:
祝论坛和坛友们新年快乐!

网友:
过年好啊,盆友们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
乐乐乐。一般用,慎用到仪表上

网友A:
芯片方案不错,顺便可以找电压基准电阻,改成电脑风扇调速测试电源。

网友:
新年第一贴,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新春快乐!猪大哥,非你莫鼠!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楼主新年快乐!!!今天是大年初一了[愉快]在此

网友B:
你这文字挤成一团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不错,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方案不错,顺便可以找电压基准电阻,改成电脑风扇调速测试电源。

这是原边反馈的,电压不太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文字挤成一团

重新编辑了

网友:
里面东西好少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大吉。。。。。。

网友(2020-03-28):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网件无线路由器的12V电源(立德代工),输出电压有15V还多,是不是坏了?
我又测试了光猫和机顶盒用的12V1A电源,电压在正常范围,11.85V至12.25V之间。

网友(2020-06-13):
记号。
我有个12V 0.5A的,打开一看有点雷同。

输入电容400V  6.8uF + 4.7uF
输出电容16V 680uF + 16V 220uF
注意一下:这个220uF是什么情况,楼主中间也有一个绿的,体积似乎差不多大,楼主没说。

中间有个13003A

背面有个6脚的IC印的PUGZ

网友:
感觉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