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动自行车电机齿轮

楼主(2020-01-25):
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异响很大,加电无力或无法转动,找我帮忙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这车设计不好,电机线太短,很不好拆,两边拆出都取不出后轮。

后来只能拆开控制部分抽长电机线。

有一边螺母因电机线卡住不能取下。

电机的十字螺丝用螺丝刀根本拧不动,如果野蛮硬拧怕会滑头,所以只能请出神器了。

拆开电机。

发现齿轮崩齿,只能更换。

齿轮36齿,直径38mm,厚度12mm,轴承为608,一套3个,先拆出再购买更换。

购买时选了加硬耐磨齿轮,2天后新齿轮到了,马上更换上去。

顺便把车胎也一起更换。

谁知才用一个多月就炸齿,3个齿轮都碎掉,比之前还严重。。。

再次网购齿轮,这次连离后器也一同更换,担心离合器有隐患引起炸齿。。。
这回不敢用加硬齿轮,多加点钱买了进口的尼龙胶齿,希望能耐用。

最后的红轴齿轮是12月换上去的,到现在有一个多月,跑了1千公里左右,未有异常情况。

新春第一贴,祝各位坛友鼠年赚得盘满钵满!事事顺心顺意!家庭幸福美满!

网友:
新年快乐,鼠年大吉!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减速齿轮还真的只能用尼龙的,是个大工程啊,春节快乐

网友:
要是用那种铁的齿轮,应该好多了

网友A:
为啥不换钢齿的?

网友:
竟然塑料齿轮?

网友:
估计用钢齿轮可能声音比较大的吧

网友:
竟然塑料齿轮更耐用

网友:
我的就换了钢齿轮。没觉得噪音明显增加。

网友:
好家伙,一个月跑一千,够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换钢齿的?

尼龙足够了,钢齿磨坏了外圈的还更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尼龙足够了,钢齿磨坏了外圈的还更不好换

这谢谢了,我有辆车估计也要换了

网友C:
里面竟然还有行星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竟然还有行星减速机。

外加超越离合器

网友:
这种的我第一辆就是,碳刷电机,尼龙齿轮,起了也就一年就挂了

网友:
尼龙齿轮 长见识了

网友:
你买的加硬耐磨齿轮,使用不久就坏了,有没有查到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商家索赔

网友:
小行星粉粉碎,没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塑料的应该有优点,不会把外圈齿轮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