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推荐个二保焊机

楼主(2020-01-25):
家用一年用不到几次,养水草有CO2钢瓶也可以药芯焊丝不用气,关键是便宜好用那种,自己看了大焊的488哪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现在好像新款不用气的   但是我也不清楚 我都是看油管上老外的 他们开箱的新款大不用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新款不用气的   但是我也不清楚 我都是看油管上老外的 他们开箱的新款大不用气 ...

所以想买个用用,没基础自己先练练二保焊比电焊容易上手吧

网友:
二保焊比电焊容易,
新年快乐

网友:
二氧化碳焊机焊接确实新手更容易,不过调电流电压这一步,还是要点知识的

网友B:
二保焊和氩弧焊区别是啥,我理解是用气不一样,工件厚度不一样,氩弧焊只能焊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保焊和氩弧焊区别是啥,我理解是用气不一样,工件厚度不一样,氩弧焊只能焊薄板。 ...

一般的氩弧叫乌极氩弧焊,二氧化碳保护焊叫熔化极气体保护焊,也可以用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