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米路由器3c 拆机 新站首发,速度只有144Mps?

楼主(2020-01-25):
mad 小米3c到手了 开拆。。。四天线,设计外观和小米3一样   首先看到cpu mt7628nn 性能好像不错 网上资料不多    实际信号还行,至少和mw316r信号相当
但是居然没有pa 和lna 甚至连switch都没有
然后是钰创ddr2 rom内存 大小为64mb   算是不错的了     比水星的mw325 8mb好多了 再看到旁边的16mb的flash ram闪存闪存真的大,300mbps的路由器能有16mb的flash已经很好了   实际上小米还自带app功能 有qos 限速 wps 电源是5V 1A的标配 外观造型都不错,可以推荐 那两个配重块让我无语눈_눈
结尾有个问题:之前弄断一根天线,热风枪重新焊接以后用华为平板测试连接速度达不到300mbps 只有144mbps是什么原因?前提是没修之前还有300mbps 求大神科普

网友A:
说实话一看到这种黑色的板子就发木

网友:
我家刚弄的这个路由器,用起来还行,蛮好的。

网友B:
焊的地方是不是短路了?还是说,平板只有一根天线不能2x2 mimo

网友:
很多手机都是这样,连接150M的路由器只有70多M速率

网友:
看到两个铁片热熔铆接,总觉得电路板有些缩水,至少弄一片面积大点的散热覆铜比配重管用些。

网友:
网口是百兆的?

网友:
手机和平板只有单路天线,要测速率建议用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的地方是不是短路了?还是说,平板只有一根天线不能2x2 mimo

华为m6支持2t2r

网友:
谢谢分享 新年快乐

网友:
2.4G WIFI
单天线72Mbps
双天线 144Mbps
指手机端。。最多这个数了

5G WIFI  80MHZ情况下
单天线 433Mbps
双天线 866Mbps

5G WIFI
160MHZ,和最新的WIFI6。。不在上面范围内。。

网友:
现在看到为发烧而生就觉得捏一把汗。。。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一看到这种黑色的板子就发木

这还不是一般的黑色板,是哑黑板,看得眼睛很难受。

网友:
有二个这货,年前给人装了个。小米不怎样。

网友:
四线网口,百兆的不咋地啊

网友:
不喜欢用小米路由器LAN口太少了

网友:
就为了省那几根金针,我也是醉了

网友:
大多数手机只支持20MHZ信道带宽,所以144M或150M没毛病

网友:
是不是ROM和RAM搞反了?